请问modelsim SE6.5打开为什么这么慢

楼主(2011-11-17):
装的是ISE10.1+ modelsim SE6.5

装上之后编译xilinx库文件之后

再在ISE下调用modelsim就特别慢

单独打开modelsim 6.5时也特别慢

机器配置绝对没问题,顶级的,也没开任何其他大程序。

怀疑是加载了什么不需要的东东
请问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2012-08-04):
电脑系统或垃圾太多

网友:
3楼应该说的是

网友:
求教,modelsim6.5在哪里下的,给个地址吧

网友:
是不是装了其他的mentor软件,如果是的话,重复的license会好用很多时间去检测;还有,把mentor的license环境变量放置到其他license会提高检测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