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 自带NEC 3.5 LCD 定时变暗(不是全暗),然后变亮,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1-11-17):
NEC3.5 LCD实际显示效果

NEC3.5 LCD驱动板原理图

NEC3.5 LCD驱动板实物照

用万用表测得D2-K[LED+]的电压在13.1V~14.5V之间变化

注:偶的mini2440所用电源为5V 1A。

不知哪位遇到过没有,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2012-01-04):
不知道 NEC 的背光是怎么控制的。
如果是 PWM 控制,检查一下是不是 PWM 的占空比周期性变化。
如果是开关控制,检查一下背光 DC/DC boost 及周边的器件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