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电脑风扇的声音太闹人了,有什么好的降噪的方法吗?或者推荐好的散热器

楼主(2011-11-18):
半夜电脑风扇的声音太闹人了,有什么好的降噪的方法吗?或者推荐好的散热器

网友:
不玩游戏的话,使用APU的主板,使用SSD硬盘,加大内存。
不慢,绝对静。

网友:
不是很热的话,在风扇的电源线上串个电阻,阻值自己试,温度/噪声能接受就行了.
这个动作不大,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比较好操作.

网友:
噪音一般是来自于CPU风扇,电源和显卡的问题不大。

更换个好点的风扇,50块钱以上的就可以了,最好是四线带温控调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噪音一般是来自于cpu风扇,电源和显卡的问题不大。

高端显卡的风扇是很暴力的……

楼主:
这个好  太贵了

网友:
楼上的是水冷+冷却塔啊,好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回收站淘个分体空调室外机,把压缩机拆掉换成水泵,效果比这强劲多了还不贵,而且水泵在室外,完全杜绝室内噪音源。缺点就是不够YY。

网友:
我那显卡就呼啦啦的叫,其他的还可以,楼主可以调节风扇的转速

网友:
戴个降噪耳机

楼主:
有门  晚上我找块棉花塞耳朵,这应该最经济实惠的了  。

网友:
一个好的机箱也很有必要。
原来用100元的机箱,自动的CPU风扇、显卡风扇转速就没低过,后来花300多,换了一个大机箱,CPU散热器换成了红海3(和2楼比较像),一切搞定,白天听不到、晚上不吵人。
好机箱的风道是确实有用的,热量散得出去,风扇自然不用转得那么辛苦。

网友:
换个好风扇不得了

网友:
用九州风神的风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牛啊,呵呵!!!

网友:
上制冷片吧

网友:
风扇需要上油的

网友:
经常清洁和上油就没那么闹人了,其他的方法都是浮云

网友:
轴承垃圾的话,上再好的油都白搭。
大部分垃圾风扇是用含油轴承,但材质垃圾得不得了,既没有足够的微孔来含油,也没有足够的硬度,所以摩擦大温度高,润滑油很快变粘稠干涸,又进一步导致摩擦加剧,最终严重磨损产生抖动引起噪声。
这种情况加油也是回天乏术的了,加完会静一阵子,但很快又会开始吵,只能换掉。

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从买风扇那一刻就抵制垃圾风扇,宁愿花几倍的钱买液压轴承或磁悬浮轴承的风扇,最差也要选双滚珠的。风扇有好的轴承,寿命比垃圾风扇至少长10倍,再加上低噪音,绝对是物有所值的。

网友:
风扇转速越高,对轴承要求就越高.  不降速就必须用优秀轴承.

其实不需要那么高的转速, 咱用5V供电,静音又够散热, 破轴承加了油,低速下,也能长期凑合.
实在要是嫌5V太慢,也可以在12V上串电阻.

咱宁可再加大散热器也不愿风扇高速.
就算风扇没坏,这呼呼的风声也不好听.

咱的机器,硬盘声比风扇声大.

网友:
上水冷吧, 用一个大一些的换热器,风扇只需要几百转就可以了,这时候很便宜的风扇也没声音(我就用两个十几块钱的调速风扇,基本听不到声音)。

网友:
风扇轴承间隙大,扇叶跳动时,噪音就特别大

我把风扇全拆开,用胶带把滚珠轴承与扇叶之间的缝隙填死,抹上凡士林,两年了都是静悄悄的

另外我的风扇也串电阻了

网友:
我都是有噪声,就把风扇拆下来。揭开贴纸,向里面加润滑油。
完事再把贴纸粘回去,3个月后再重复操作一次。

网友:
我用18B20贴在散热片上用单片机控制温度达到80度时才转降到75时停,冬天风扇几乎不转

网友:
CPU买的盒装的,风扇转了3年,一直很好,
想当年刚买回家时,开机,没听见风扇声音,还把自己给吓了一跳呢。。

所以啊,以前坚决不买散装的CPU了。

网友:
买个好散热器,把风扇的12V线搞出来接在5V上,转速很低但也够用了。声音肯定够低.我的老赛羊2.66就这样用的。

网友:
所以,台式机中,高速风扇其实是误区.  这无需技术含量的地方,花钱有点冤.

无风扇的电源和主板,又太极端.

低速风扇才是中庸之道,成本又不高.  也还环保.

网友:
我2楼推荐那种就不错,12cm 4线控速大风扇,最高转速2.5k左右,最低1k左右,要暴力时暴力,要温柔时温柔……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转能停又能调速的风扇确实不错.

网友:
我的电源风扇很吵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