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总报这个错误,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18):
[Su002]: Unexpected command line arguments:
--migration_preprocessor_extensions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每一个文件都报,双击却不提示在文件中的错误,应该是那块设置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
我怀疑你的 MV c++ 2005没有安装好,重新安装

楼主:
IAR FOR MSP430 5.30没问题,编译其他程序好好地,这个是个以前版本的程序,现在编译后每个文件都报这个错误~

网友:
是不是以前的这个版本太老了?如果太老Iar 中间升级还是蛮大的

楼主:
沉得好快~

网友(2014-09-25):
刚好搜索碰到这个问题,我也是如此。debug版本有问题,换成release就好了。不知道原因。

网友:
软件的问题,换个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原因。

网友:
低版本的IAR换成高版本,有些定义是会错误的

网友:
应该是低版本转高版本的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