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内存DC的问题,求救啊

楼主(2011-11-18):
BOOL DrawDiagram(HDC hdc,POINT *rMember,POINT *gMember,POINT *bMember)
{
        HDC hdcmem = CreateCompatibleDC(NULL);
        HPEN hPen = CreatePen(PS_SOLID,1,RGB(0,0,255));
        HBITMAP hBitmap;
        hBitmap = LoadBitmap(g_hInst,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1));
        SelectObject(hdcmem,hBitmap);

        SelectObject(hdcmem,hPen);
        MoveToEx(hdcmem,20,20,NULL);
        LineTo(hdcmem,100,100);

        BitBlt(hdc,30,30,280,200,hdcmem,0,0,SRCCOPY);
        DeleteObject(hBitmap);
        DeleteObject(hPen);
        DeleteDC(hdcmem);
        return TRUE;
}
子函数代码如上。
执行后只有图片可以显示,那根线不见了。
换成直接对DC进行操作,那根线是可以显示的。
在内存DC中怎样才能显示那根线?求解决方法
另外图片的大小为44*34,绝对不会完全覆盖那根线的

楼主(2012-05-29):
好吧,虽然这帖子已经灰常古老了,不过我总算找到问题所在了。
之前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直接DC操作了,虽然可以显示,不过闪屏太厉害,而且数据稍微多点就会延时很严重。
最近又要搞一个类似的程序,结果被我找到问题所在了。
用内存DC的时候需要用SelectObject函数选择一张位图到memDC里面的。也就是先创建或打开一个位图,再用SelectObject函数将位图选入到memDC内
不然的话,对memDC操作的时候因为DC没有空间,绘图操作就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