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干扰严重,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1-11-18):
示波器的地线夹到板子地线上,就有很大的噪音,我这类似于功放板,地线一夹上去,喇叭就有噪音出来,看波形也很乱,很奇怪啊,只地线接触,探头没有接触,没有回路,怎么有这么大干扰,在同样的环境下,什么都没动,以前是好的。

关掉示波器也会有这种干扰,除非把是示波器的电源线拔掉,干扰就没了。

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了

板子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示波器不接没问题,示波器地线碰上去就有问题,示波器两线的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周围没有什么干扰源,没有大电机之类的

网友:
板子用的啥电源啊

应该是工频串进去了

网友:
板子是不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估计是地线的问题

网友:
示波器有没有接地?

网友:
示波器的电缆是几线的。。。

网友:
示波器一般也会有接地线  接地就应该好了

网友:
把示波器电源自己的地线去掉.示波器探头夹功放的地线上,与待测电地线很近的地方

网友:
功放板的供电是否 是适配器,没和大地连接的。

网友:
可能是地的问题,可以用差分探头测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