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进板子上的linux的时候 ls 看目录都没有颜色

楼主(2011-11-18):
登录进板子上的linux的时候 ls 看目录都没有颜色,不知道怎么可以让ls 的时候有颜色?

试过在 /etc/rc.d/rcS 或者 /etc/rc.d/rc.conf 这里加 alias ls='ls --color' 但是重启后还是无效

网友:
用什么登的?

楼主:
用telnet 登录的,板子上打开的是sh

网友:
什么工具?

楼主:
用linux自带的telnet和windows的putty登录

网友:
你板子上是不是用的busybox……这货可能没提供颜色……

网友:
回复 楼主:
登录进板子上的linux的时候 ls 看目录都没有颜色,不知道怎么可以让ls 的时候有颜色?
试过在 /etc/rc.d/rcs 或者 /etc/rc.d/rc.conf 这里加 alias ls='ls --color' 但是重启后还是无效

很多厂家默认的busybox没有把颜色选项选中,建议:
1:升级新版本busybox
2:讲busybox中颜色选中

楼主:
是的,确实是busybox,我回头再看看,谢谢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