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慎重买利利普的示波器啊,质量和售后太吓人了

楼主(2011-11-18):
前几年买了个厦门利利普的手持示波器,型号1022M,用的时间不多,前一阵拿出开机白屏,因为是公家的,寄去厂家维修,来电话说cpu坏了,要换主板,因为过保了,要收1000元,现在国产20M的示波器才卖多少钱一台啊?大概07年底或者08年初买的。

网友:
啊哦! 我距利利普生产地不远,就是犹豫不敢下手。看来国产还是普源 靠谱点

网友:
你当时买去的时候,有出现白屏吗?应该是没有的吧。因为时间这么久了,出现白屏的情况有很多种,而且我们的机子主机是保修三年的哦,这样吧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这里是工厂总部,具体情况我给你电话问清楚吧,这样比较好,当然我们绝对不会乱收费的,这点请放心。我们做生意关键就是要做到诚信不是,而且1022M这款机型的价格本来就比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哦! 我距利利普生产地不远,就是犹豫不敢下手。看来国产还是普源 靠谱点

呵呵情况还是先了解清楚了,再来判断会比较好,你说呢

网友:
这就是坑爹。

网友:
楼主在38hot也发帖子啦

网友:
1000元不多吧,我们公司的仪器维修的人工费800起步,备件费用另算

网友:
楼上厉害
听说修医疗仪器的比如CT,起价3000还是3万的

网友:
3年多4年了,过保后出问题,维修费比较高也正常,到处都这样,这不能叫质量和售后太吓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00元不多吧,我们公司的仪器维修的人工费800起步,备件费用另算

1000可以买个新的20M的示波器了,,,

网友:
我原来工作的地方要换几个探头,想找厂家人过来,结果人家直接要8000服务费才来看探头的型号。

网友:
楼主别吓我啊,我刚入了个。

网友:
有點高呀!

网友:
都是这样滴,楼主也不用大惊小怪。别说换CPU或板子,就是给你打开换个1分钱的电阻收费也是500或1K起。 很多仪表不开盖仅仅校准几个点都好几K元;
话说,旧的坏了, 不如买新的。没办法

网友:
LZ可能对我们有点误会,据我刚刚了解到的,我们只是建议换主板而已,因为你当时买的机器版本较老,所以我们的售后才会建议更换主板,完全是为了你工作方便着想的。当然如果说要芯片级维修也是可行的,只是担心稳定性较差。相信这里面有点误会,LZ愿意的话可以跟我联系一下,我的电话是13559662965.相信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网友C:
芯片级维修,为啥稳定性比较差呢?给个理由先

网友:
回复 网友D:
lz可能对我们有点误会,据我刚刚了解到的,我们只是建议换主板而已,因为你当时买的机器版本较老,所以我们的售后才会建议更换主板,完全是为了你工作方便着想的。当然如果说要芯片级维修也是可行的,只是担心稳定性较差。相信这里面有点误会,lz愿意的话可以跟我联系一下,我的电话是13559662965.相信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这就叫着越描越黑哦....

网友:
你们是没有修过福禄克的台式7位半源。一台全新售价20W。用了两年之后坏了。发北京去修理。只换了一个IC 要价6W.
打电话过去,说开机一次就是5W 不修就拉到,拽得很。

网友:
产品买的就是服务

网友:
我们卖的Fluke196c,也是无屏显,送去查,说主板坏了,更换要¥10688.

网友:
看了一遍,发现楼主的维修费太便宜了; 发现偶的仪器成本还没人家的维修费贵

楼主:
没想到抱怨一下会这么多人关注,呵呵,谢谢大家。这个价格老板已经决定不修,再另买一台,我都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厂家还有这么良好的回应,我也就回复一下:

回复 网友D:
你当时买去的时候,有出现白屏吗?应该是没有的吧。因为时间这么久了,出现白屏的情况有很多种,而且我们的机子主机是保修三年的哦,这样吧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这里是工厂总部,具体情况我给你电话问清楚吧,这样比较好,当然我们绝对不会乱收费的,这点请放心。我们做生意关键就是要做到诚信不是,而且1022m这款机型的价格本来就比较高
不是我买的,如果买的时候出现白屏还要买的话……呵呵。我的电话修这台机器的人那里有。

回复 网友E:
3年多4年了,过保后出问题,维修费比较高也正常,到处都这样,这不能叫质量和售后太吓人吧?
时间是有那么久了,但是因为是手持式的,一般不用,平时都用台式的,所以用得很少,一般台式不方便的时候才会用一下,这个质量就是这样,都是搞电子的,大家自有判断,希望我们公司这台是个例。一部带宽20M的国产示波器,维修费上千,也不算便宜吧?国产仪器性能先不说,质量不如进口,我们能理解,也准备好了它会坏,但是希望在买得起的同时还要修得起,不然性价比不如买进口的。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否提供机身系列号供我司查询?就是机器背面的条码,w1022开头....

机器还在厦门公司,机身号我没有记。

回复 网友D:
lz可能对我们有点误会,据我刚刚了解到的,我们只是建议换主板而已,因为你当时买的机器版本较老,所以我们的售后才会建议更换主板,完全是为了你工作方便着想的。当然如果说要芯片级维修也是可行的,只是担心稳定性较差。相信这里面有点误会,lz愿意的话可以跟我联系一下,我的电话是13559662965.相信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维修人员说cpu坏了,我特意问他换个cpu怎么要那么多钱,他说这个只能主板一起换,我随后说一个示波器才几年,还是偶尔用用,好好的放着拿出来就坏了,修一下这么贵,谁还敢再买啊,算起来使用成本太高了。请示老板,告知老板新的插电的示波器才2000多,性能还高很多,老板立即说不修了,重新买。期间问过能否优惠一些,维修人员也没提过可以只换cpu,更没有说换主板是建议,只表达了要修就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是公家的,这个花上千元修确实也不划算,就让他直接寄回来算了。

网友:
这真的算不上很贵了

网友:
服务很重要啊

网友:
今天在其它论坛也看到有人在说同样的话,是不是也是楼主?跟利利普有仇?

网友:
看来楼主和利利普的仇很深,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今天在其它论坛也看到有人在说同样的话,是不是也是楼主?跟利利普有仇?

的确是我,因为名字都一样。我哪有那么闲啊,只是平时常逛这2个坛子,这里常逛这2个坛子的大有人在吧?当时打完电话比较郁闷而已,所以说出来一下。平时都潜水的,还准备找你买个基准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G:

jj老大,很佩服你的技术,但你这么说很容易误导人哦,做技术的一半不会这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子的东西,放多用少坏得更快……

网友:
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想不通LZ为啥这么激动,都是搞技术的,应该知道原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啊哦! 我距利利普生产地不远,就是犹豫不敢下手。看来国产还是普源 靠谱点
普源的更不靠谱。为了降低成本超频使用ad芯片欺骗消费者,为了防止被人发现,再将芯片打磨了。

站长对普源,是相当的有意见啊,我准备年后进普源的DS4014,站长给个意见吧.要是您说的在理,俺也就不考虑了.

楼主:
可能是我当时放下电话觉得郁闷吧,觉得买一个新的才多少钱,用的时间很少,放一下还就坏了,一时图爽快就发了出来。
    维修人员告诉我cpu坏了,要换主板才行,要修就是开票1000元,这样哪还值得修啊?至于16楼说的只是建议我换主板,没有这回事,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给我选择还可以只换芯片。
    所有言论皆为真实,以前和厂家也没有交往、成见和积怨,没有半句假话,本人负责。或许有不妥,至于仇很深或者认为我有别的目的,根本无从谈起,都是公对公,也不是我花钱修。

网友:
我最近在淘宝刚看了关于手持示波表,国产也就利利普、汉泰、优利德这几个国产牌子,价格和同类指标的桌面示波器比是高了不少,随表都要4000以上。维修贵一些也是情由可原,当然厂家也应该与时俱进,现在确实仪表价格也降了很多了,新100M的表才2k,你维修张开要1K,搁谁都得急。

网友:
其实我也是想说楼主,这事很正常的。 做电子搞技术更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修东西很多时候比工厂制造一个新的成本还要高。

网友:
过了保,一千也不高吧。楼主激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想到抱怨一下会这么多人关注,呵呵,谢谢大家。这个价格老板已经决定不修,再另买一台,我都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厂家还有这么良好的回应,我也就回复一下:
回复 网友D:
你当时买去的时候,有出现白屏吗?应该是没有的吧。因为时间这么久了,出现白屏的情况有很多种,而且我们的机子主机是保修三年的哦,这样吧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这里是工厂总部,具体情况我给你电话问清楚吧,这样比较好,当然我们绝对不会乱收费的,这点请放心。我们做生意关键就是要做到诚信不是,而且1022m这款机型的价格本来就比较高
不是我买的,如果买的时候出现白屏还要买的话……呵呵。我的电话修这台机器的人那里有。
回复 网友E:
3年多4年了,过......
感觉得出来,LZ已经没有那么生气了。其实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是有点误会,也许沟通上存在了一些问题,如果说是我们的售后没有和你沟通好,那我在这里替他向你道歉了,呵呵。我们做示波器这么多年,大部分又都是做出口的,所以公司向来很注重售后的,做生意关键就是要诚信为主,让顾客满意,同时不违背我们公司的原则,你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
是啊,如果售后在我再三表示换主板贵了不值得修的前提下,能够说出可以不换主板,只换芯片就行,这事也不会这样了。不过你们能出面认真对待这事,也值得欣慰。

另外:
有些人说正常,一台20兆的国产示波器,修一下就上千,添几百就买台50兆新的(只是要插电),换做是你会怎么决定?坛子里会出这个钱的,又有多少?虽然是公家的东西。

网友:
这两天盯上利利普SDS7102了一直没有样机看正在犹豫呢,没想到就出了这样的事情!

网友:
对了有没有人用过SDS7102的示波器,性能怎么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啊哦! 我距利利普生产地不远,就是犹豫不敢下手。看来国产还是普源 靠谱点
普源的更不靠谱。为了降低成本超频使用ad芯片欺骗消费者,为了防止被人发现,再将芯片打磨了。
站长对普源,是相当的有意见啊,我准备年后进普源的ds4014,站长给个意见吧.要是您说的在理,俺也就不考虑了.
------------------------------------------------------------......

     看来没米之人 只有碰运气淘个洋垃圾了。

网友:
据师弟说,普源今年校园招聘开始招微电子的了,我看了看普源的校招网站,发现确实是:

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
职责:
1、模拟电路块设计、仿真、验证;
2、定制版图设计;
3、数字模块设计验证、综合和布局布线;
4、设计文档撰写。
要求: 1、微电子/电子工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2、了解半导体和封装知识;
3、懂得基本的电路功能块设计,懂得ADC、DAC等电路系统原理;
4、精通使用EDA工具进行模拟电路仿真和版图设计;
5、能够使用EDA工具进行数字系统综合和布局布线;
6、ADC、DAC设计经验。流片和测试经验;
7、对模拟电路设计有浓厚兴趣。
招聘人数:6工作地点:北京

网友:
普源招微电子的很不靠谱吧。
就目前三大示波器厂商来看,能自行设计和生产高端示波器前端/ADC的只有安捷伦,力科和泰克都要外协设计或生产,后台是IBM和同级别的IC业巨头,而安捷伦本身也是RF器件的巨头。
就算普源先瞄准中端市场,普源没积累没经验的,招几个人就能搞出中端示波器的整套前端IC?这个领域的中端对手还有TI/NS和Analog,都不是几只小猫能挑战的。虽然自己搞IC可以避开美国出口限制,但是设计经验和生产工艺同样重要,这不是短时间可以追得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人家还校园招聘呢。。

话说能找到有模拟IC设计能力的应届毕业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认识几个学模拟IC设计的研究生,他们也基本只有抄的能力,而且还不容易抄好。

据说,他们本科到研究生都是学IC设计的,但是几乎没有流片经验,平时学习的内容就是拿现成的,比较简单的IC版图对着抄,他们导师也是干这个

按他们的说法,这种现象是目前国内搞模拟IC设计的普遍情况,这样抄的成本低,风险低,挣钱快。

跟数字IC不一样,模拟IC设计需要丰富经验和扎实功底,而且流片失败损失也比较大,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冒这个险

网友:
回复 网友H:

模拟器件好像是没什么特殊专利啊,这个和STC抄51不同。

这个么,就是赤裸裸的拆开在专用显微镜下拍照,然后照着画出原理图(其实这个大家都差不多知道),然后画出版图吧。

网友(2011-12-28):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啊哦! 我距利利普生产地不远,就是犹豫不敢下手。看来国产还是普源 靠谱点
普源的更不靠谱。为了降低成本超频使用ad芯片欺骗消费者,为了防止被人发现,再将芯片打磨了。

领导,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国产的100M是不是基本上都是打磨的?

网友(2012-07-16):
LZ严重了……

网友(2012-09-17):
如果给钱能负责人给你修的还好,我的三汇示波器升级失败后返服务部刷软件,反回来后能开机了,波形显示出问题了。刷软件把硬件刷出问题了。搞笑不。

网友(2012-10-22):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啊哦! 我距利利普生产地不远,就是犹豫不敢下手。看来国产还是普源 靠谱点
----------- ...

如同阿莫讲的普源不靠谱,不知道国产还有哪一家可以参考,麻烦告知~

网友(2013-03-04):
现在不知道国产哪家靠谱了

网友:
前段时间买了台SDS7102V

网友:
售后有时候很难做,但沟通很重要的 ,为什么花钱多一定要给出合理解释的(没有也要让人舒服点才好)。

网友:
用了几年的仪器产品1000块维修费用太正常了,甚至算少的了.
CPU是可能不止1千块,但换CPU过程中弄坏了板子其他怎么办?整个板子报废了怎么办? 还不是要厂家自行承担风险.

网友:
我来打酱油。

网友:
国产的,还是鼎阳靠谱一些哦

网友:
挺费解的

数字电路也有不稳定性?

网友:
本来像买这个表的。被两个帖子打消了主意
一个是LZ这帖子。

一个是淘宝上一个地方的评论,说是按键是机械按键,按上去噶哒噶哒响

网友:
公司若干年前买了台泰克的TDS5104, 就是有瘟95操作系统,有触摸屏的机器, 用到现在就没有维修过,不过表笔都换过几轮的, 那时这一台机器的价格就可以买上海内环内的一套小2房。

大家每次用这个机器时,都说一套房子的,别烧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 ...

请问楼上,DS6062这一类示波器什么导出波形的数据文件?我试了下,存波形,导出的都是二进制文件,并不是文本。当中还需要什么转换吗?

网友:
哎呀,错掉了。问的是tommy2008

网友(2013-08-23):
是啊,搞电子的应该都知道维修价格是很高的。

网友(2014-01-30):
打算过完年入手一台利利普的
花差不多的钱至少屏大 分辨率高
如果买普源的就二手的,要不总觉得不合算
质量问题先不提,普源ds1052和ds1102硬件一样,但能刷到1102的做法我就不理解
成本相同,但价格差好几百,这就知道ds1102的利润有多高了
如果把1102降到1052的价钱,我想普源还是有竞争力的
现在是1052比同类的贵,1102比同类的贵,但其实它们成本是一样的

网友:
以前在工厂,一台激光焊接机坏了,也是报维修价¥1000,
1000¥也就算了,问题是换下来的“坏板”他要收回,一般人不懂,电工特别是写代码的应该懂的他为什么要收回那个“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级维修,为啥稳定性比较差呢?给个理由先

换个芯片必然没有换主板稳定性高啊。没准还会虚焊呢。主板都是流水线上出来的东西,质量控制的比较可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