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懂俄文的帮着翻译一下?PM2011 cra_ck

楼主(2011-11-18):
Инструкция по установке PM2011 cra_ck

1.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м Программу.

2.Создаем в директории диска С: папку "dcam" и копируем в нее файл"dcam.paf" из папки PM2011 cra_ck (полный путь C: \ dcam \ config \ pass \)

3.Открываем папку 32_bit Multikey для 32-битных Операционок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64_bit Multikey для 64-битных и находим "install MultiKey.cmd"
Запускаем и после появления в окне командной строки надписи "...нажмите любую клавшу..." жмем на любую клавишу.

4.Добавляем файл delcam.reg в Реестр (двойное нажатие левой кнопки мыши, в выпадающем окне на вопрос: "В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хотите
добавить файл в реестр?" отвечаем "Да"). Должно появиться сообщение, что найдено новое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и т.д.
Если этого не произошло сразу, то должно появиться после перезапуска системы.

5.Перезапускаем систему и наслаждаемся!!!

   Установка для Win7 x64bit (32-х битные могут это пропустить)

Копируем папку "Win7" (...\ArtCam 2010_SP4\64_bit\Win7) в одельное место (допустим на диск "C:"),

запускаем 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Overrider.exe, включаем тестовый режим и перезагружаем систему,
т.к. он этого просит (внизу рабочего стола должна появиться надпись "тестовый режим..."),
опять запускаем 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Overrider.exe, выбираем "подписать драйвер",
и указываем путь к драйверу (C:\Win7\MultiKey.sys), программка скажет, что драйвер подписан, перезагружаетесь.
Еще раз перезагружаемся. Удаляем через диспетчер устройств устройство USB ключа без подписи (с восклицательным знаком),
удаляем файл MultiKey.sys из папки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Здесь можно не перезагружаться.
Запускаем "C:\Win7\??MultiKey.cmd" (если посмотреть содержимое файлов с иероглифами, то можно понять, какой из них для удаления/установки драйвера).
Дальше windows матюкнется про подпись драйвера, но все равно все установит. Появится нов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 (без всяких "!" и "?"),
обзовется SafeNet USB SuperPro/UltraPro. Убираем надпись внизу
  (в 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Overrider можно выбрать эту опцию и он отправит на страницу с программкой,
которая убирает эту надпись). Запускаем АртКам и наслаждаемся.

Примечание: Эта лиценз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а до 15 марта 2011!!! В последнии дни до истечения срока при запуске программы
будет выпадать окно как в триальной версии с сообщением ...осталось ... дней. После 15-го лицензия закроется и запустить
без патча Вы ее не сможете.
Патч выполнят функцию подмены времени, т.е. лицензия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в рабочий диапазон.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недостаток- программа
загружается немного дольше.

Установка патча проста: копируем ArtCam2010timepatch.exe в папку Exec и запускаем. Выбираем ArtCAMPro.exe, нажимаем пропатчить
Такие ж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изводим с Wizards_timepatcher.exe, только он копируется в папку Wizards/Exec и для пропатчивания
выбирается файл Wizard.exe. Патчим и наслаждаемся.
Недостаток патчей- немного дольше происходит загрузка и открытие окон, но на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компах это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 заметно.

网友:
translate.google.com
================

安装说明PM2011 cra_ck

1。安装程序。

2.Sozdaem在驱动器C的目录:文件夹“DCAM”,并将其复制到文件“dcam.paf”从文件夹PM2011 cra_ck(完整路径C:\ DCAM \ CONFIG \传\)

3.Otkryvaem 32_bit多键为32位和Operatsionok文件夹分别64_bit 64位多键并找到“安装MultiKey.cmd”
运行,在命令行题词后出现“... ...按任意klavshu ... ...”按任意键。

4.Dobavlyaem delcam.reg文件在注_册表(双击鼠标左键下拉框的问题:“你真的要
添加文件到注_册表?“回答”是“),你应该看到一条消息,发现新硬件等。
如果不这样做一次全部,应该出现后重新启动。

5.Perezapuskaem系统和享受!

   安装了Win7的x64bit(32位不能错过)

复制文件夹“Win7的”(... ... \ ARTCAM 2010_SP4 \ 64_bit \ Win7的)在odelnoe地方(例如推动“C:”),

运行驱动签名执法Overrider.exe,打开测试模式并重新启动系统,
作为他提出要求(在桌面底部应该出现的字“测试模式..."),
再次,启动驱动程序签名执法Overrider.exe,选择“驱动程序签名”
并指定驱动程序路径(C:\ Win7的\ MultiKey.sys),programm说,司机签订后,重新启动。
再次,重新启动。通过移除USB密钥,没有签名(带有感叹号)设备管理
从文件夹删除MultiKey.sys C的文件:\ WINDOWS \ SYSTEM32 \ DRIVERS。您无法重新启动。
运行“C:?\ Win7的\ MultiKey.cmd”(如果你用的字符文件的内容看,你可以看到他们要移除/安装驱动程序)。
下一个Windows matyuknetsya有关驱动程序签名,但仍然全部设置。新设备(不含“”和"?"),
obzovetsya SafeNet的USB超强锁/ UltraPro。卸下底部的标志
  (在驱动程序签名执法强制替代项可以选择此选项,并把它与applet的网页,
这消除了题词)。运行ArtKam和享受。

注:此许可证有效期至2011年3月15日!在到期之前在程序启动时最后的日子
会掉出来作为一个试用版的消息的窗口... ...左...天。经过15许可证将被关闭和运行
而不必修补它,你不能。
这个补丁将执行时间替换,即功能许可证返回到工作范围。而唯一的缺点方案
加载时间稍长。

安装补丁很简单:复制文件夹ArtCam2010timepatch.exe Exec和运行。选择ArtCAMPro.exe,点击补丁
类似的行为符合Wizards_timepatcher.exe执行,他只在奇才复制/ Exec和修补
选定的文件Wizard.exe。修补程序和享受。
缺少的一个补丁是一点的时间来下载并打开窗户,但在今天的公司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翻译成英文比较好。。

网友:
英文看着更舒心一些
=====

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PM2011 cra_ck

1. Install the program.

2.Sozdaem in a directory of drive C: folder "dcam" and copy it to file "dcam.paf" from the folder PM2011 cra_ck (full path C: \ dcam \ config \ pass \)

3.Otkryvaem 32_bit Multikey folder for 32-bit and Operatsionok respectively 64_bit Multikey for 64-bit and find the "install MultiKey.cmd"
Run and post-emergence at the command line inscription "... press any klavshu ..." press any key.

4.Dobavlyaem delcam.reg file in the Registry (double click the left mouse button to drop down box to the question: "Do you really want
Add file to the registry? "answer" Yes "). You should see a message that found new hardware, etc.
If this does not happen all at once, should appear after the restart.

5.Perezapuskaem system and enjoy!

   Installation for Win7 x64bit (32-bit can not miss it)

Copy the folder "Win7" (... \ ArtCam 2010_SP4 \ 64_bit \ Win7) in odelnoe place (for example to drive "C:"),

run 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Overrider.exe, turn the test mode and reboot the system,
as he so requests (at the bottom of the desktop should appear the word "test mode ..."),
Again, start 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Overrider.exe, select the "driver signing"
and specify the driver path (C: \ Win7 \ MultiKey.sys), programm says that the driver is signed, reboot.
Once again, reboot. Remove the Device Manager via the USB key, no signature (with an exclamation mark)
delete the file from the folder MultiKey.sys C: \ windows \ system32 \ drivers. You can not restart.
Run "C: \ Win7 \?? MultiKey.cmd" (if you look at the contents of files with the characters, you can see which of them to remove / install the driver).
Next windows matyuknetsya about the driver signature, but still all set. A new device (without "" and "?"),
obzovetsya SafeNet USB SuperPro / UltraPro. Remove the sign at the bottom
  (In the 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Overrider can select this option and send it to a page with applets,
which removes the inscription). Run ArtKam and enjoy.

Note: This license is valid until March 15, 2011! In the last days before the expiry when the program starts
will fall out the window as a trial version with a message ... left ... days. After the 15th license will be closed and run
without having to patch it you can not.
The patch will perform the function of the substitution of time, ie license is returned to the operating range. The only disadvantage of the program-
load a little longer.

Installing the patch is simple: copy the folder ArtCam2010timepatch.exe Exec and run. Choose ArtCAMPro.exe, click patch
Similar actions are performed with Wizards_timepatcher.exe, he only copied in Wizards / Exec and patching
selected file Wizard.exe. Patches and enjoy.
The lack of a patch is a bit longer to download and open the windows, but in today's companies is almost negligible.

楼主:
还是看不明白啊。装了PM2011讲一下怎么破_解的啊。

网友:
谷歌不行吗?
安装说明PM2011 cra_ck

1。安装程序。

2.Sozdaem在驱动器C的目录:文件夹“DCAM”,并将其复制到文件“dcam.paf”从文件夹PM2011 cra_ck(完整路径C:\ DCAM \ CONFIG \传\)

3.Otkryvaem 32_bit多键为32位和Operatsionok文件夹分别64_bit 64位多键并找到“安装MultiKey.cmd”
运行,在命令行题词后出现“... ...按任意klavshu ... ...”按任意键。

4.Dobavlyaem delcam.reg文件在注_册表(双击鼠标左键下拉框的问题:“你真的要
添加文件到注_册表?“回答”是“),你应该看到一条消息,发现新硬件等。
如果不这样做一次全部,应该出现后重新启动。

5.Perezapuskaem系统和享受!

   安装了Win7的x64bit(32位不能错过)

复制文件夹“Win7的”(... ... \ ARTCAM 2010_SP4 \ 64_bit \ Win7的)在odelnoe地方(例如推动“C:”),

运行驱动签名执法Overrider.exe,打开测试模式并重新启动系统,
作为他提出要求(在桌面底部应该出现的字“测试模式..."),
再次,启动驱动程序签名执法Overrider.exe,选择“驱动程序签名”
并指定驱动程序路径(C:\ Win7的\ MultiKey.sys),programm说,司机签订后,重新启动。
再次,重新启动。通过移除USB密钥,没有签名(带有感叹号)设备管理
从文件夹删除MultiKey.sys C的文件:\ WINDOWS \ SYSTEM32 \ DRIVERS。您无法重新启动。
运行“C:?\ Win7的\ MultiKey.cmd”(如果你用的字符文件的内容看,你可以看到他们要移除/安装驱动程序)。
下一个Windows matyuknetsya有关驱动程序签名,但仍然全部设置。新设备(不含“”和"?"),
obzovetsya SafeNet的USB超强锁/ UltraPro。卸下底部的标志
  (在驱动程序签名执法强制替代项可以选择此选项,并把它与applet的网页,
这消除了题词)。运行ArtKam和享受。

注:此许可证有效期至2011年3月15日!在到期之前在程序启动时最后的日子
会掉出来作为一个试用版的消息的窗口... ...左...天。经过15许可证将被关闭和运行
而不必修补它,你不能。
这个补丁将执行时间替换,即功能许可证返回到工作范围。而唯一的缺点方案
加载时间稍长。

安装补丁很简单:复制文件夹ArtCam2010timepatch.exe Exec和运行。选择ArtCAMPro.exe,点击补丁
类似的行为符合Wizards_timepatcher.exe执行,他只在奇才复制/ Exec和修补
选定的文件Wizard.exe。修补程序和享受。
缺少的一个补丁是一点的时间来下载并打开窗户,但在今天的公司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pm2011的及其和谐文件传个上来吧......

楼主:
是ARTCAM 2010_SP4 ,不是PM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