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3G4200D 这个陀螺仪的CTRL_REG1寄存器的“Cut-off”应该怎么理解,如何设置呢?

楼主(2011-11-18):
是关于“BW”的设置,在DATASHEET的29页,关于寄存器1的说明里有。但是我不太明白它的意思。
我设置成不同的值好像对输出数据并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截止?

网友:
过采样截至频率。

ODR 为 实际采样频率,  cutoff MPU输出的频率, 也就是用过采样进行补偿。

建议你看下官方的app note,  写的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再查查~ 我是业余玩玩,有些专业的名称不懂,还望多指教

网友:
我感觉是带宽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四线模拟SPI如何读取L3G4200D的ID?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例程,并没有读取器件ID,但IIC的例程开始先读了ID。。。现在我串口显示数据一直静止。。。不知道什么原因。需要先读取ID吗?或者有可能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2011-12-22):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时序的问题,我前几天也是,输出数据是固定的一组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4楼说的一样,是贷款的意思

网友(2013-04-14):
感觉可能是带宽吧。在以ODR为中心频率,+/-BW都可以吧。
从英文翻译也可以这么认为把。BW bandwidth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