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51组成的监控系统

楼主(2011-11-18):
51做下位机,利用组态王监控测量数据。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float unsigned float

#define ENQ 0x05   //询问标志
#define ACK 0x06   //确认标志
#define NAK 0x15   //否认标志
#define EOT 0x04   //发送结束 标志
#define ETX 0x03   //应答结束 标志
#define DB  0x01   //字节标志 标志
#define DW  0x02   //字标志标志
#define DF  0x03   //浮点数标志
#define R   0x52   //读标志
#define W   0x57   //写标志
#define MyAddr   0x01   //下位机地址

bit RecvOk,CRCOk;                   //接收完毕状态位 ,CRC校验判断位
uchar Rbuf[11],Tbuf[37];    //接收和发送缓存区
uchar Rptr,Tptr,Tnum,T;           //接收指针,发送指针,发送数据个数
uchar last; //下位机地址,ms延时,接收数据存放
uchar crc;                 //CRC校验
idata uchar U_art;
uchar DatB[1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     //存放字节数据
uint DatW[10]={0x1111,0x2222,0x3333,0x4444,0x5555,0x6666,0x7777,0x8888,0x9999,0xaaaa};    //存放字型数据

/**************串口中断***************/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uint j;
  if(RI)
  {
    RI=0;
U_art++;
   switch(U_art)
        {
            case 1:        Rbuf[0]=SBUF;
                 if(Rbuf[0]!=ENQ) U_art=0;
                  break;
                case 2:        Rbuf[1]=SBUF;break;
                case 3:        Rbuf[2]=SBUF;break;
                case 4:        Rbuf[3]=SBUF; crc=0;
                 for(j=0;j<4;j++)
                  crc^=Rbuf[j];
                 if(Rbuf[2]==EOT && crc==0)
                  RecvOk=1;
                 break;
            case 5:        Rbuf[4]=SBUF;break;
                case 6:        Rbuf[5]=SBUF;break;
                case 7:        Rbuf[6]=SBUF;break;
                case 8:        Rbuf[7]=SBUF;crc=0;
                 for(j=0;j<8;j++)
                  crc^=Rbuf[j];
                 if(Rbuf[6]==EOT && crc==0)
                  Rptr=8;RecvOk=1;
                 break;
                case 9:        Rbuf[8]=SBUF;crc=0;
                 for(j=0;j<9;j++)
                  crc^=Rbuf[j];
                 if(Rbuf[7]==EOT && crc==0)
                  Rptr=9;RecvOk=1;
                 break;
                case 10:Rbuf[9]=SBUF;break;
                case 11:Rbuf[10]=SBUF; crc=0;
                 for(j=0;j<11;j++)
                  crc^=Rbuf[j];
                 if(Rbuf[9]==EOT && crc==0)
                  Rptr=11;RecvOk=1;
                 break;
        }
  }
//  else if(TI)
//   {TI=0;}
}

/***************初始化RS232********************/
void init_rs232(void)           //波特率9600
{
   TMOD = 0x21;
    SCON = 0x50;
    TH1 = 0xFA;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ms延时************************/
void Delay_ms(uint count)
{
   u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协议处理*****************/
void Process()
{
   uint i,n,ptr,num,k;
  //对PC的查询命令进行应答
  if(Rbuf[1]==MyAddr)
  {
    Tbuf[0]=ACK;
    Tbuf[1]=MyAddr;
    Tbuf[2]=ETX;
    crc=0;
        for(i=0;i<3;i++)
        crc^=Tbuf;
        Tbuf[3]=crc;
        Tptr=0;
        Tnum=4;
        T=1;
   }
   else if(Rbuf[1]==R)
   {
     n=Rbuf[5];
         ptr=Rbuf[3];      //低位地址->ptr
         switch(Rbuf[2])   // 判断数据类型
         {
          case DB:          //读取字节数据
                   for(i=ptr;i<ptr+n;i++)
                          {
                            DatB[0]=DatB[0]+0x02;
                        Tbuf[3+i-ptr]=DatB;
                          }
                    break;
          case DW:
                   num=n/2;
                   for(i=ptr;i<ptr+num;i++)
                          {
                            k=2*i;
                                Tbuf[3+k-2*ptr]=DatW;
                            Tbuf[4+k-2*ptr]=(DatW>>8);
                          }
                          break;
                        default:break;
     }
              Tbuf[0]=ACK;
                  Tbuf[1]=n&0xff;
                  Tbuf[2]=n>>8;
                  Tbuf[3+n]=ETX;
                  crc=0;
                    for(i=0;i<4+n;i++)
                 crc^=Tbuf;
                 Tbuf[4+n]=crc;
                 Tptr=0;
                 Tnum=n+5;
                 T=1;
}

   //向单片机写数据的处理
   else if(Rbuf[1]==W)
   {
   //  n=Rbuf[4];
            ptr=Rbuf[3];      //低位地址->ptr
     n=Rptr-7;
         switch(Rbuf[2])   // 判断数据类型
         {
          case DB:          //读取字节数据
                  for(i=0;i<1;i++)
                          {
                        DatB[ptr+i]=Rbuf[4+i];
                          }
                    break;
          case DW:
                          for(i=0;i<n;i++)
                          {
                            k=2*i;
                            DatW[ptr+i]=Rbuf[6+k];
                                DatW[ptr+i]=(DatW[ptr+i]<<8);
                                DatW[ptr+i]=Rbuf[5+k];
                          }
                          break;
       default:break;
         }
         Tbuf[0]=ACK;
         Tbuf[1]=0x00;
         Tbuf[2]=ETX;
         crc=0;
         for(i=0;i<3;i++)
          crc^=Tbuf;
         Tbuf[3]=crc;
         Tptr=0;
         Tnum=4;
         T=1;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i;
  Delay_ms(1000);
  RecvOk=0;
  init_rs232();
  while(1)
  {
    if(RecvOk)
        {

          U_art=0;
          RecvOk=0;
           Process();
          if(T==1)
          {
            T=0;
                for(i=0;i<Tnum;i++)
                 {
                   SBUF=Tbuf;
                   Delay_ms(2);
                   while(!TI)
                   TI=0;
                 }
          }
        }
  }
}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float unsigned float

#define ENQ 0x05   //询问标志
#define ACK 0x06   //确认标志
#define NAK 0x15   //否认标志
#define EOT 0x04   //发送结束 标志
#define ETX 0x03   //应答结束 标志
#define DB  0x01   //字节标志 标志
#define DW  0x02   //字标志标志
#define DF  0x03   //浮点数标志
#define R   0x52   //读标志
#define W   0x57   //写标志
#define MyAddr   0x01   //下位机地址

bit RecvOk,CRCOk;                   //接收完毕状态位 ,CRC校验判断位
uchar Rbuf[11],Tbuf[37];    //接收和发送缓存区
uchar Rptr,Tptr,Tnum,T;           //接收指针,发送指针,发送数据个数
uchar last; //下位机地址,ms延时,接收数据存放
uchar crc;                 //CRC校验
idata uchar U_art;
uchar DatB[17]={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0x10};     //存放字节数据
uint DatW[11]={0x0000,0x1111,0x2222,0x3333,0x4444,0x5555,0x6666,0x7777,0x8888,0x9999,0xaaaa};    //存放字型数据
uchar ML;

/**************串口中断***************/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uint j;
  if(RI)
  {
    RI=0;
U_art++;
   switch(U_art)
        {
            case 1:        Rbuf[0]=SBUF;
                 if(Rbuf[0]!=ENQ) U_art=0;
                  break;
                case 2:        Rbuf[1]=SBUF;break;
                case 3:        Rbuf[2]=SBUF;break;
                case 4:        Rbuf[3]=SBUF; crc=0;
                 for(j=0;j<4;j++)
                  crc^=Rbuf[j];
                 if(Rbuf[2]==EOT)
                  if(crc==0)
                    RecvOk=1;
                  else
                    U_art=0;
                 break;
            case 5:        Rbuf[4]=SBUF;break;
                case 6:        Rbuf[5]=SBUF;break;
                case 7:        Rbuf[6]=SBUF;break;
                case 8:        Rbuf[7]=SBUF;crc=0;
                 for(j=0;j<8;j++)
                  crc^=Rbuf[j];
                 if(Rbuf[6]==EOT)
                  if(crc==0)
                  {Rptr=8;RecvOk=1;}
                  else U_art=0;
                 break;
                case 9:        Rbuf[8]=SBUF;crc=0;
                 for(j=0;j<9;j++)
                  crc^=Rbuf[j];
                 if(Rbuf[7]==EOT)
                  if(crc==0)
                  {Rptr=9;RecvOk=1;}
                  else U_art=0;
                 break;
                case 10:Rbuf[9]=SBUF;break;
                case 11:Rbuf[10]=SBUF; crc=0;
                 for(j=0;j<11;j++)
                  crc^=Rbuf[j];
                 if(Rbuf[9]==EOT)
                  if(crc==0)
                  {Rptr=11;RecvOk=1;}
                  else U_art=0;
                 break;
        }
  }
//  else if(TI)
//   {TI=0;}
}

/***************初始化RS232********************/
void init_rs232(void)           //波特率9600
{
   TMOD = 0x21;
    SCON = 0x50;
    TH1 = 0xFA;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ms延时************************/
void Delay_ms(uint count)
{
   u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协议处理*****************/
void Process()
{
   uint i,n,ptr,num,k;
  //对PC的查询命令进行应答
  if(Rbuf[1]==MyAddr)
  {
    Tbuf[0]=ACK;
    Tbuf[1]=MyAddr;
    Tbuf[2]=ETX;
    crc=0;
        for(i=0;i<3;i++)
        crc^=Tbuf;
        Tbuf[3]=crc;
        Tptr=0;
        Tnum=4;
        T=1;
   }
   else if(Rbuf[1]==R)
   {
     n=Rbuf[5];
         ptr=Rbuf[3];      //低位地址->ptr
         switch(Rbuf[2])   // 判断数据类型
         {
          case DB:          //读取字节数据
                   for(i=ptr;i<ptr+n;i++)
                          {
                            DatB=DatB+1;
                        Tbuf[3+i-ptr]=DatB;
                          }
                    break;
          case DW:
                   num=n/2;
                   for(i=ptr;i<ptr+num;i++)
                          {
                            k=2*i;
                                DatW=DatW+10;
                                Tbuf[3+k-2*ptr]=DatW;
                            Tbuf[4+k-2*ptr]=(DatW>>8);
                          }
                          break;
                        default:break;
     }
              Tbuf[0]=ACK;
                  Tbuf[1]=n&0xff;
                  Tbuf[2]=n>>8;
                  Tbuf[3+n]=ETX;
                  crc=0;
                    for(i=0;i<4+n;i++)
                 crc^=Tbuf;
                 Tbuf[4+n]=crc;
                 Tptr=0;
                 Tnum=n+5;
                 T=1;
}

   //向单片机写数据的处理
   else if(Rbuf[1]==W)
   {
   //  n=Rbuf[4];
//            ptr=Rbuf[3];      //低位地址->ptr
//     n=Rptr-7;
//         switch(Rbuf[2])   // 判断数据类型
//         {
//          case DB:          //读取字节数据
//                  for(i=0;i<n;i++)
//                          {
                        ML=Rbuf[5+i];
//                          }
//                    break;
//          case DW:
//                          for(i=0;i<n;i++)
//                          {
//                            k=2*i;
//                            DatW[ptr+i]=Rbuf[6+k];
//                                DatW[ptr+i]=(DatW[ptr+i]<<8);
//                                DatW[ptr+i]=Rbuf[5+k];
//                          }
//                          break;
//       default:break;
//         }
         Tbuf[0]=ACK;
         Tbuf[1]=0x00;
         Tbuf[2]=ETX;
         crc=0;
         for(i=0;i<3;i++)
          crc^=Tbuf;
         Tbuf[3]=crc;
         Tptr=0;
         Tnum=4;
         T=1;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i;
  Delay_ms(1000);
  RecvOk=0;
  init_rs232();
  while(1)
  {
    if(RecvOk)
        {

          U_art=0;
          RecvOk=0;
           Process();
          if(T==1)
          {
            T=0;
                for(i=0;i<Tnum;i++)
                 {
                   SBUF=Tbuf;
                   Delay_ms(2);
                   while(!TI)
                   TI=0;
                 }
          }
        }
  }
}

网友:
这个东西好,不会上位机也能轻松搞定。

网友:
mark,最好添加一点说明

网友:
好东东,顶一个!

网友:
何为组态王

网友:
这个挺有用的。

网友:
高手解释一下吧?!!!

网友:
这个有没有测试过?还有是基于组态王哪种协议的,asc还是HEX?

网友:
绝对的好东西 ,顶一个

网友:
利害,这样也可以啊!一般组态王和PLC一起多,很少和单片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HEX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添加一些说明呀

网友:
刚毕业那时候用过这个东西
上午搞了下组态王,老是说寄存器地址错误。忘记怎么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无私!

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什么,在学校的时候做这个东西,下了资料,哈哈

网友:
可惜毕业设计不做这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上传word、PDF等文档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个还真不错,许多人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这个有参考意义,谢谢了!

网友(2012-02-16):
这个要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LZ知道不知道如何自己编写组态王的驱动啊?

网友:
确实有实际意义,感谢

网友(2012-06-09):
很有意思的东西

网友:
  我觉得组态王不好耍

网友:
正弄这个

网友:
想搞一个单片机与组态的全面实用案例,但始终没那份精力,这个先留着备查.

网友:
mark  组态王只听过 不知道是啥东西

网友(2013-05-31):
mark  现在我就要做这个

网友:
楼主 可否留个联系方式,我想请教一下你关于组态王与单片机通信的啥问题

网友:
楼主为毛不注释呢?小白表示看的好蛋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我写的单片机部分的程序与组态王通讯,但是组态王只能读取一个数据,很头痛。好好研究一下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