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ISE出这种弹窗

楼主(2011-11-18):
如图

ise_error (原文件名:ise_error.png)

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还用的好好的

网友:
忽略,有时我不在ISE导航器中启动下载程序,而是直接在资源管理器中启动也有这类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装后依然是这样,不管确定还是关闭弹窗都是这个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忽略也不行,点确定或关闭后会弹出来几十个这样的弹窗,场面相当壮观!
不是中毒的问题,已经杀过了
非常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问题了!缺少一个ISE文件,在以下安装路径可以找到
\Xilinx\13.1\ISE_DS\ISE\lib\nt\libGui_Clip.dll
如果装ISE的话帮个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问题了!缺少一个ISE文件,在以下安装路径可以找到
\Xilinx\13.1\ISE_DS\ISE\lib\nt\libGui_Clip.dll
如果装ISE的话帮个忙,谢谢!

网友:
我还没装那样高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ise版本是多少,发上来我试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把一个粘贴进去,另一个又冒出来,说缺少**.dll,我都找了十几个dll了,还是不行,有点崩溃了
看来还得重装一遍,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安装前,记得校验一下源程序,计算md5值并与官方的相比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软件问题,就是从官网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