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液晶送得资料《DS-S6B33B6X_V12》

楼主(2011-11-18):
(无正文)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sbit    RSTB        =P3^0;
sbit    RS      =P3^5;
sbit    WRD     =P3^6;
sbit        RDB        =P3^7;
sbit    CS1          =P3^4;

sbit    KEY            =P1^7;
unchar code PIC1[]=
{
0XFF,0XEC,0XFF,0XEC,0XFF,0XEC,0XFF,0XEC,0XFF,0XEC,0XFF,0XEC,0XFF,0XEC,0XFF,0XED,
0XFF,0XEC,0XFF,0XED,0XFF,0XEC,0XFF,0XEC,0XFF,0XEC,0XFF,0XED,0XDE,0XEB,0X10,0XA1,
0X10,0X80,0X6B,0X46,0XB5,0XA9,0XDE,0XEC,0XE7,0X4C,0XE7,0X0B,0XFF,0XEC,0XFF,0XEC,
0XFF,0XEC,0XFF,0XEC,0XFF,0XEC,0XF7,0XAD,0X31,0X96,0X00,0X1A,0X00,0X19,0X00,0X19,
...
};

void Init_S6B33B();
void Write_S6B33B_COM(unchar lowbyte);
void Write_S6B33B_DISPLAY_DATA(unchar hibyte,unchar lowbyte);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value);
void HDReset();
void Keypress(void);

void main()
{
        unint p,q,QQ;
        Init_S6B33B();
        RDB=1;

        while(1)
        {

     Write_S6B33B_COM(0x42);         //        Y ADDRESS
       Write_S6B33B_COM(2);
       Write_S6B33B_COM(129);

       Write_S6B33B_COM(0x43);        //        X ADDRESS
       Write_S6B33B_COM(0);
       Write_S6B33B_COM(127);
        for(p=0;p<128;p++)
        {
                for(q=0;q<128;q++)
                {
                        Write_S6B33B_DISPLAY_DATA(0xf8,0x00);
                }
        }
           //Keypress();
           Delay_ms(500);
           Write_S6B33B_COM(0x42);         //        Y ADDRESS
       Write_S6B33B_COM(2);
       Write_S6B33B_COM(129);

       Write_S6B33B_COM(0x43);        //        X ADDRESS
       Write_S6B33B_COM(0);
       Write_S6B33B_COM(127);
        for(p=0;p<128;p++)
        {
                for(q=0;q<128;q++)
                {
                        Write_S6B33B_DISPLAY_DATA(0x07,0xe0);
                }
        }
//           Keypress();
           Delay_ms(500);
           Write_S6B33B_COM(0x42);         //        Y ADDRESS
       Write_S6B33B_COM(2);
       Write_S6B33B_COM(129);

       Write_S6B33B_COM(0x43);        //        X ADDRESS
       Write_S6B33B_COM(0);
       Write_S6B33B_COM(127);
        for(p=0;p<128;p++)
        {
                for(q=0;q<128;q++)
                {
                        Write_S6B33B_DISPLAY_DATA(0x00,0x1f);
                }
        }
//           Keypress();
           Delay_ms(500);

           Write_S6B33B_COM(0x42);         //        Y ADDRESS
       Write_S6B33B_COM(4);
       Write_S6B33B_COM(131);

       Write_S6B33B_COM(0x43);        //        X ADDRESS
       Write_S6B33B_COM(0);
       Write_S6B33B_COM(127);
        for(p=0;p<128;p++)
        {
                for(q=0;q<16;q++)
                {
                        Write_S6B33B_DISPLAY_DATA(0xf8,0x00);
                }
                for(q=0;q<16;q++)
                {
                        Write_S6B33B_DISPLAY_DATA(0x07,0xe0);
                }
                for(q=0;q<16;q++)
                {
                        Write_S6B33B_DISPLAY_DATA(0x00,0x1f);
                }
                for(q=0;q<16;q++)
                {
                        Write_S6B33B_DISPLAY_DATA(0xff,0xff);
                 }
                for(q=0;q<16;q++)
                {
                        Write_S6B33B_DISPLAY_DATA(0x00,0x00);
                }
                for(q=0;q<16;q++)
                {
                        Write_S6B33B_DISPLAY_DATA(0x00,0x1f);
                }
                for(q=0;q<16;q++)
                {
                        Write_S6B33B_DISPLAY_DATA(0x07,0xe0);
                }
                for(q=0;q<16;q++)
                {
                        Write_S6B33B_DISPLAY_DATA(0xf8,0x00);
                }
        }
//           Keypress();

           Write_S6B33B_COM(0x42);         //        Y ADDRESS
       Write_S6B33B_COM(2);
       Write_S6B33B_COM(129);

       Write_S6B33B_COM(0x43);        //        X ADDRESS
       Write_S6B33B_COM(0);
       Write_S6B33B_COM(127);
           QQ=0;
        for(p=0;p<128;p++)
        {
                for(q=0;q<128;q++)
                {
                        Write_S6B33B_DISPLAY_DATA(PIC1[QQ],PIC1[QQ+1]);
                        QQ++;
                        QQ++;
                }
        }
//           Keypress();
           Delay_ms(500);

  }
}

//--------------------------------------------------------------------------
void Keypress(){
        while(KEY)
        Delay_ms(10);
        }

void Init_S6B33B()
{
        HDReset();
        Delay_ms(100);

       Write_S6B33B_COM(0x2c);
       Delay_ms(50);

       Write_S6B33B_COM(0x02);
       Write_S6B33B_COM(0x01);

       Write_S6B33B_COM(0x20);          //DC-DC selset
       Write_S6B33B_COM(0x0f);           //X2.0

       Write_S6B33B_COM(0x26);
       Write_S6B33B_COM(0x0f);
       Delay_ms(50);

       Write_S6B33B_COM(0x28);
       Write_S6B33B_COM(0x01);

       Write_S6B33B_COM(0x2e);

       Write_S6B33B_COM(0x45);           //RAM Skip AREA set
       Write_S6B33B_COM(0x00);

       Write_S6B33B_COM(0x53);
       Write_S6B33B_COM(0x00);

       Write_S6B33B_COM(0x10);           //Drive output mode set
       Write_S6B33B_COM(0x03);           //22                  0,0,DLN,MY,MX,SWP,CDIR

       Write_S6B33B_COM(0x24);
       Write_S6B33B_COM(0x22);

       Write_S6B33B_COM(0x30);                   //4k he 65k
       Write_S6B33B_COM(0x1d);           //1d

       Write_S6B33B_COM(0x32);
       Write_S6B33B_COM(0x0e);

       Write_S6B33B_COM(0x40);
       Write_S6B33B_COM(0x00); //00

       Write_S6B33B_COM(0x42);         //        Y ADDRESS
       Write_S6B33B_COM(0x00);
       Write_S6B33B_COM(0x83);

       Write_S6B33B_COM(0x43);        //        X ADDRESS
       Write_S6B33B_COM(0x00);
       Write_S6B33B_COM(0x83);

       Write_S6B33B_COM(0x34);
       Write_S6B33B_COM(0x8d);

       Write_S6B33B_COM(0x2a);
       Write_S6B33B_COM(0x39);          //调节对比度值

       Write_S6B33B_COM(0x2b);
       Write_S6B33B_COM(0x69);

       Write_S6B33B_COM(0x22);
       Write_S6B33B_COM(0x11);

       Write_S6B33B_COM(0x55);
       Write_S6B33B_COM(0x00);
       Write_S6B33B_COM(0x56);
       Write_S6B33B_COM(0x00);
       Write_S6B33B_COM(0x57);
       Write_S6B33B_COM(0x9f);

       Write_S6B33B_COM(0x59);
       Write_S6B33B_COM(0x00);
       Write_S6B33B_COM(0x00);
       Write_S6B33B_COM(0x9f);
       Write_S6B33B_COM(0x00);

       Write_S6B33B_COM(0x51);         //Display ON
}

void Write_S6B33B_COM(unchar lowbyte)
{
    CS1=0;
        RDB=1;
        RS=0;
    WRD=0;
        P1=0x00;
        P0=lowbyte;
    WRD=1;
        RDB=1;
    CS1=1;
   }

void Write_S6B33B_DISPLAY_DATA(unchar hibyte,unchar lowbyte)
{
    CS1=0;
        RDB=1;
        RS=1;
    WRD=0;
        P1=hibyte;
        P0=lowbyte;
    WRD=1;
        RDB=1;
    CS1=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value)
{
        unint i,j;
    for (i=0;i<value;i++)
                for (j=0;j<500;j++);
}

void HDReset()
{
        RSTB=0;
        Delay_ms(2);
        RSTB=1;
        Delay_ms(4);
}

网友(2012-07-26):
引用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这个lcd自带字库吗

网友:
这啥玩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