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could not create the java virtual machine 錯誤?

楼主(2011-11-18):
運行 Mega Wizard Plug  放至零件...結果could not create the java virtual machine 錯誤

請問 Xmx值 怎麼修改?

网友(2012-10-23):
无解~~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qts.jsp
PC 电脑记忆太小 , ALTERA 建议你加大 RAM,,,100GB  可能够吧

http://www.haogongju.net/art/105408
5.Java exception通常都很难解,很可能是电脑中安装了其他的软体与Quartus II相冲,在VM中只安装Quatus II,不再安装其他软体,因此不会有软体相冲的问题。
看到真的有点好笑,一台电脑只安装Quatus II 可见软体相容性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