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传输中为什么要串3个电阻,才能使液晶显示正常?

楼主(2011-11-18):
最近在用DSP驱动液晶12864,使用SPI传输,开始不显示,程序都是正确的(以前用过),后来在这三根信号线中加了三个电阻好使了!!我只能用神奇来形容他,后来上网一查:
高速信号线中才考虑使用这样的电阻。在低频情况下,一般是直接连接。

    这个电阻有两个作用,第一是阻抗匹配。因为信号源的阻抗很低,跟信号线之间阻抗不匹配(关于阻抗匹配,请看详述),串上一个电阻后,可改善匹配情况,以减少反射,避免振荡等。

    第二是可以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从而减少高频噪声以及过冲等。因为串联的电阻,跟信号线的分布电容以及负载的输入    电容等形成一个RC 电路,这样就会降低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信号的边沿非常陡峭,含有大量的高频成分,将会辐射干扰,另外,也容易产生过冲。

于是我用示波器观察CLK的频率,才1K,这哪是什么高频呀,但是为什么用电阻就好了呢?

网友(2013-02-26):
会不会是SPI有漏电流,使液晶屏上电异常。。。

网友:
拿示波器分析加跟没有加的波形比较,包括楼上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