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S1052E完蛋了

楼主(2011-11-18):
我的DS1052E坏了,补偿方波是正常的,测别的方波信号波形乱七八糟的 ,测DC电压也不准有时候也是乱波形,重新自校正也没一样。保修期过了就坏太郁闷了。不知道是软件有问题还是硬件坏了,各位同志有没有过这种故障。誰会修这种故障麻烦告知。不知道刷机有没有用,但也不会刷机。谢谢大家!

网友:
可能是软件问题。不了解帮顶。
可以从晚上照照刷机教程刷刷看!

楼主:
正常的方波测出来是这个烂波形

楼主:
看了一下刷机教程,我笔记本没RS-232没法刷机,麻烦啊

网友:
很显然是探头的地线断了,换个探头

楼主:
换了好几个探头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不信的话你单独接跟地线到示波器BNC接口上试试,信号立马正常

网友:
换个通道试试

网友:
楼主弄了个泰克的探头么?

我不知道是怎么了~帮顶~~

网友:
或着从信号发生器引出一根地线接在示波器标准信号输出的那个地线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两个探头 (原文件名:DS1052.jpg)

楼主:
换了两个探头两通道,都是一个样。

楼主:
一个是泰克P2220和两个普通的探头都是一样 ,看来这1052是绝症了,哈哈,谢谢大家了!

楼主:
但郁闷的是补偿方波是正常的,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搞不定就把它给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万用表测一下输出1KHz的方波的地端和BNC的地端是连通的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郁闷的是补偿方波是正常的,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搞不定就把它给砸了。
真是这样的话,估计是硬件出问题了,拆开看看 吧

楼主:
拆了 看不到什么问题的,毕竟那玩意也不是很懂。哈哈

网友:
用机器自带的校准功能试一试。
我的就是这样修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带的校准功能试过了,没用。

楼主:
1 (原文件名:DS1052.jpg)

2 (原文件名:DS10522.jpg)

3 (原文件名:DS10523.jpg)

楼主:
三个AD都是打磨的,不过这个在我们中国也很正常的事了。

网友:
应该能折腾好。貌似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两个通道都一样,可能软件问题吧。同时坏两个通道,不是很应该

楼主:
这几天又没示波器用了,郁闷,这个玩意拿去修的话太不值得了,说到修示波器那价钱还是真没得说了。看来是只能废了。所以买国产货还是得三思而后行啊。

楼主:
各位早点休息吧,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明天再折腾折腾,不行就废了。

网友:
不行把尸体出给我研究1

网友:
大胡子着迷示波器了…

网友:
大胡子啊,你这快走火入魔了。快点买个新的解毒吧!嘿嘿

网友:
以前公司买过4台国产的,半年后,罢工3台,牌子就不说了,国内的就这么几家了.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故障,但没这么严重,我是另外一个品牌的,我查出来是电网有问题,当零线上有20多伏电压时,故障就来啦,电网正常时故障就没了,厂家推荐我用隔离差分探头,不过一个探头我能买两个机器了,呵呵。

网友:
我已经被卖家放了两次鸽子了。

网友:
咋不测一下本机的自测试端子看看呢

网友:
我公司倒挡优利德有过类似问题,低频Ok,几十k的方波就出现全点点,后来拿去修好了,可惜没问下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D:
咋不测一下本机的自测试端子看看呢

楼主说的“补偿方波”就是你说的。按说这个如果是好的,就不该有问题。还是该检查一下地线。
另:示波器有个AM幅值测试功能,如果我没记错,如果打开了,测量方波就会是这个样子。

网友:
哎,还是多看看说明书吧。很有可能是设置上的问题,而且是信号源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已经被卖家放了两次鸽子了。

大胡子,你前两天不是收了一个吗,哈哈?
发现有示波器,必有大胡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已经被卖家放了两次鸽子了。
大胡子,你前两天不是收了一个吗,哈哈?
发现有示波器,必有大胡子啊。
----------------------------------------------------------------------
没有收到,人家高价卖给别人了。

网友:
我觉得国外机器比较不会搞小动作,国内机器只要被X后,厂商就会植入一些垃圾程序.

楼主:
哈哈,真折腾人,有时候好好的,有时候开机就不行了。

网友:
看下机器电源地线是不是有效接地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好了没?没有的话,躯体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G:
----------------------------------------------------------------------
好了,但我也没怎么用了,当作收藏品了,不卖的,没值几个钱。今天刚买了一台二手TDS1002  1800元。
图片:

网友:
二手TDS1002  1800元。
在那里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加上这台FULKE-PHILIPS PM3082够用了,也来张图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在深圳58同城找到的,以前做工程现在转行做贸易就卖把示波器便宜处理了,砍了一下价格1750元,值不值得啊?

网友:
感觉测自身和外部方波,唯一的区别是探头地线吧。

自己也有1052E,用万用表测量插头地线、自身测试方波地线和探头地线,都是导通的。

既然测试自身方波没问题,说明从AD到显示这些环节都没问题,剩下的就是模拟信号的输入线路了。

LZ可以试一下,就算不接探头,BNC插座的地是不是跟自身测试方波地线和电源插头地线断开了?

楼主:
谢谢! DS1052E已经搞好了,拆出来用热风机吹下灰尘,装好回去自校准几次目前是可以用了,但触发电平的那个电位器手柄脱掉了,要用螺丝刀插进去拧,所以就放一边先不用了,以后需要再用了,反正现在有泰克用了,先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