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数字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1-11-18):
最近看上TEK的DPO2024,但是有点不满意的地方,它每个通道采用率才1G,也就是说,200M带宽每个周期只采样4个点,而DPO1014采样频率
也是1G

对比2者只有带宽不同,采用率相同,是不是意味着DPO1014更合算,有人能帮我解释一下吗?如果不考虑价格从性能上看会有哪些实质差异?

如果购买性价比一样吗?

网友:
lz到底需要多大带宽?模拟带宽差一倍呢。比如2024能看四十兆时钟,2014只能看20M了,再高机器自己就看不明白了。1g采样够用了,一般大于两倍更多一些就够基本用,四倍使用完全没问题。

楼主:
我希望在预算范围内,尽量买性能好一点的;

网友:
示波器上还采用等效采样技术的。看周期信号的话不存在楼主担心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dpo2024和一台dpo2012,如果测试的都是50Mhz以下的信号,2012就够用了,再高看到的波形就不太好了而且幅度有所下降,条件许可的话还是2024,2024使用了两片NSC的双通道的1Gsps的ADC,不是多片拼的,也就是每通道是独立的1G采用率,机器用起来还是比较顺手的,我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前段没有供暖的时候室温大概13度左右有时启动会自检失败,但开了空调室温到20度以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还有开机很慢,大概1分钟多,安捷伦的54641D的开机时间才10秒不到,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魏坤的示波器真多啊,而且个个都是好东西!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TDS2024C采用的是2G采样率,是不是效果比DPO2024好?有人给我说DPO技术先进应该比TDS2024的好;

一直做单片机和混合信号的,既有模拟又有数字,买MSO值得吗?有人建议还不如再买一个逻辑分析仪,6000差价也可以买个
简易的逻辑分析仪了。大家讨论一下如何?

说下原因:以前买的TEK示波器坏了,现在要重新选购,所以很纠结;希望价格控制在2万左右或以内,当然能省点最好了。如果能买到性价比高的稍微多花点我认为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