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IAR 6.2/6.3编译以前项目的出一大堆错误的原因了,以前论坛提出来的方案都不

楼主(2011-11-19):
是因为IAR从6.2开始引入了CMSIS 2.x的库,而STM32的固件库3.x版本依然使用CMSIS 1.x的缘故。
这是CMSIS里面的三个包含文件,把你的项目里面core_cm3.h用这三个文件覆盖掉即可。愿意自己弄得话,去ARM官网下CMSIS的最新版本自己研究吧。

网友:
ST网站上好像有一份说明怎么升级到IAR6.2以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网站上好像有一份说明怎么升级到iar6.2以上的

ST网站改版以后去那里晕头转向地找不到东西。

网友:
还在用6.1,备用

网友:
看看这个:http://www.st.com/internet/com/TECHNICAL_RESOURCES/TECHNICAL_LITERATURE/TECHNICAL_NOTE/DM00039768.pdf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看这个:http://www.st.com/internet/com/technical_resources/technical_literature/technical_note/dm00039768.pdf

这个就是3楼的解决方案,问题是我司有人只会用MDK,所以我写工程项目都是IAR和MDK兼容项目。按这个解决方案,会导致IAR项目使用CMSIS 2.x的库,而MDK项目仍然使用CMSIS 1.x的库,最终有可能产生无法预知的问题。我在主楼这个解决方案同时也把MDK的项目里面CMSIS固件库统一为一个版本,更加安全可靠。

网友:
这个我知道,哈哈

网友:
这个是上段时间 比较集中的问题了  不过还是辛苦楼主了

网友:
然来如此
本来用6.21版本
编译老是出错
就改为6.10了

这次明白自己出错在哪里了

网友:
找到问题的根源也就好解决了,楼主高见!

网友:
原来如此,我还一直在折腾怎么有冲突呢,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2012-01-17):
以前论坛提出了啥方案?没有对比,印象不深刻。留爪备查。

网友:
其实就是用IAR安装目录下的CMSIS文件覆盖你工程里面的CMSIS,

并在IAR option选项中打开use CMSIS 选项即可。

网友(2012-10-18):
MARK .准备升级IAR 提前看下。

网友(2013-11-09):
非常好的东西,解决了我的大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2014-05-08):
这么搞,还是不行哦

网友:
覆盖之后还是一堆问题啊,怎么回事。用的是IAR6.5

网友C:
core_cm3.c怎么处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4-06-12):
引用 网友C:
core_cm3.c怎么处理?

直接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