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快速检测交流220V掉电

楼主(2011-11-19):
想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能够在快速的检测到交流220V的掉电,在掉电的时候单片机保存一些数据。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1.全波整流,电阻,光耦,光耦副边到单片机中断。
这是我用的方法目前,但是滤波的电容可能 会影响到单片机的反应时间。

网友A:
监测5V,用一个比较器电路,用电容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
数脉冲拉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以前用个这个办法,单独用一个二极管整流,简单的滤波,电容不要太大……这样只有断电单片机能在一个交流周期内检测到……
这样时间应该能够

网友:
降压后半波整流,滤波也不用,直接按方波检测。

网友:
全桥,分压,电容,串电阻,分压尽量高一些,这样掉电的时候很快就能检测到,电容用小一些,只要保证在正常电压的时候光耦持续导通就行,串的电阻尽量小一些,增大电流,这样掉电的时候可以尽快把电容里的电耗完。电路做的好的话,可以在半个周期内作出响应。

楼主(2012-02-25):
回复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光耦需要大概10mA的电流,分压电阻的功率就很大了,大概有3W多,体积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三极管转光耦(如果需要隔离的话),三极管导通基极不要这么大电流

网友:
每周期32次采样,连续n个采样低于某个电压认为是掉电。

网友:
2楼的办法最好!一般100ms内没有检测到脉冲,就认为是掉电,家电控制器中基本都是这个方法!

网友(2012-03-29):
引用 网友A:
监测5V,用一个比较器电路,用电容给单片机供电。

同意+1。

220VAC掉电,你自身的供电也会掉下去。不妨直接检测自身供电电压,成本最低。

电容跌落到一定阈值,就判定为断电,赶紧保存现场。

网友(2021-09-04):
其实交流检测本来应该就够快了,毕竟内部还有开关电源,有足够的时候来做现场保护

网友:
记得MCHP有application note的,以前我们occupancy sensor产品,是用大电阻降压,配合NPN管子,检测Zero Crossing过零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