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cortex-m3中断向量表如何重定位(求cortex-m3高手解惑)

楼主(2011-11-19):
本人现在在结合CM3看uc/os源码,碰到重定位中断向量表的问题卡住了。我是对着uc/os源代码看的,MCU用的是STM32F107,用的IDE环境是RVMDK。
1)向量表偏移寄存器的值是在哪里哪个阶段设置的。
在源码里面收索,也找不到文件里面有对向量表偏移寄存器赋值的情况。
2)向量表偏移寄存器中保持基址的位数只有(28-7+1=22)位,只能寻址4M的范围,结合STM32F107的存储结构,这个偏移量并不能定位到107的SRAM区。
请各位大侠为小弟解惑。

网友:
第二个问题要看寄存器的29位,不要只看后面的地址
第一个问题需要看源码了,万变不离其宗,总是能够找到的,或者就是采用的默认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1楼
<第二个问题要看寄存器的29位,不要只看后面的地址
是不是意味着29位选了RAM之后,这个偏移量是针对RAM的初始地址,而不是从地址'0'开始。
<第一个问题需要看源码了,万变不离其宗,总是能够找到的,或者就是采用的默认值
我现在有点怀疑是MDK通过scat指定之后,编译帮忙做了这个工作(因为我看的工程有RAM区的sca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