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 M4和传统运动控制DSP谁强?不靠谱工程师测给你看!

楼主(2011-11-19):
首先声明,本贴仅仅阐述客观事实,没有贬低某个产品或给某产品做宣传的意思。所有数据都来源于测试程序的结果,但是由于程序移植和编译器优化的问题,可能造成结果不准确,故仅供参考。另请注意,本测试没有采用TI的IQMath、ARM的CMSIS这样的定点运算函数库,仅使用编译器自身的运算库。

开始正文,最近许多半导体厂家都推出了基于Cortex M4内核的MCU,Cortex M4带有一些整数运算扩展指令,有的MCU还带有FPU,剑指传统运动控制DSP,比如TI的C2000系列。那么Cortex M4和传统运动控制DSP谁强呢?我做了一堆测试,结果如下图。

可见,Cortex M4处理器除了需要大量乘法运算的傅里叶变换,其他项目都完胜TI的28。原因我估计在于ARM体系具有条件执行指令,不用清空流水线;另外,TI的28系列的确比较老了,Flash还不支持全速运行。但是,TI的28系列运算能力的确很强,在有这些劣势的情况下,还是战胜了Cortex M4。

最后做个广告,我的新浪围脖ID:不靠谱工程师,欢迎关注,哈哈。

网友:
用IAR测试就好了,MDK效率太低。

网友:
感觉的确不靠谱,编译器不同,芯片的运行频率也不一样。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条件,才能得出比较公平的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比较熟Keil。

回复 网友B:

其实96MHz的Cortex M4的分数已经超过了120MHz的28XX。
我把STM32F407降频到了96MHz,用相同的编译器和K60进行了对比,但是DSP木有办法啊,不是一个架构的。

网友:
用lm4f232与TI 28PK

网友:
有没有比较熟悉这个芯片的朋友啊?
刚接触呢

网友(2013-08-29):
最近做运动控制就是在纠结用DSP28xx还是F4

网友:
我们这边也做过类似的评估,后发现如果对计算的时间要求很高的话还是DSP好,如果计算对时间的需求不那么明显还是M4强
我们这边测试M4计算一个周期的FFT大约是3。5us,而DSP计算一个周期的FFT大约是150ns,还是不能比的

网友(2013-11-21):
不过M4毕竟还是新出的产品,架构上更合理一点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2014-05-29):
标记,Cortex M4和传统运动控制DSP比较

网友:
用F28335与M4比,才相当,用老芯片来比,意义不大

网友(2014-11-01):
NXP的M4你没有拉入比较范围,速度200MHZ

网友:
M4不面向高端控制,遗憾的是关于M4的DSP目前教程较少

网友(2016-07-05):
NXP的M4希望能够更加出色。

网友:
都搬出看家本领,用效率最高的指令,汇编来做,才靠谱

网友:
DSP乘法是单周期,从内存取数到乘法器、然后回存都是单周期;
M4乘法是单周期,但从内存取数到乘法器、然后回存都是多周期;如果程序设计合理跳转少,能提高一些性能,减少取、存影响;

傅里叶变换,DSP有反向进位指令,ARM没有这种指令,要实现反向进位功能要用很多条指令,所以傅里叶变换ARM慢;

DSP多年以前的一个优势是PWM分辨率高,现在单片机都能做到了,所以DSP也没有优势了;

网友:
公司两波人分别用28335与STM32F407做控制,M4完胜。28335功耗吓人达到0.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