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 输入捕捉 红外解码

楼主(2011-11-19):
新手求各位 共享一个程序  让我参考下 ,M16的手册 看了N遍了  还是没理解   求各位大虾 指点一二! 感激不尽

楼主:
终于学会了 输入捕捉  红外解码  程序共享一下  新手   程序可能有不足之处   但是功能实现了  呵呵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uchar  cdis1[ ] = {" Red Control "};
const uchar  cdis2[ ] = {"  IR-CODE: --H  "};
uchar shu[2];
volatile uint data0,data1,data2,bitcnt,oldFall,temp,newFall;
void ice_init()//输入捕捉初始化
{
   TCCR1A=0x00;
   TCCR1B=0x82;

   TCNT1H=0;
   TCNT1L=0;
   SREG|=BIT(7);
   TIMSK|=BIT(5);//输入捕捉中断使能
   TIMSK|=BIT(2);//T1溢出中断使能位
   //TIMSK|=0x24;

  // SEI();
}

void firstdisplay()
{
    uchar m;
    lcd_init();                //初始化LCD

    write_com(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1[m] != '\0')
     {                         //显示字符
       write_date(cdis1[m]);
       m++;
     }

        write_com(0x4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2[m] != '\0')
     {
       write_date(cdis2[m]);      //显示字符
       m++;
     }
}
main()
{
PORTD|=BIT(6);
firstdisplay();
ice_init();
//DDRD=BIT(6);
while(1);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ceInt:6
void IceInt()
{
        CLI();
        newFall=ICR1;
        temp=newFall-oldFall;
        oldFall=newFall;

        if(temp>1024 && temp<1225)
        {
                 temp=0;
        }
        else if(temp>2145 && temp<2345)
        {
                 temp=1;
        }
        else if(temp>13400 && temp<13600)
        {
                 bitcnt=0;
                data0=0;
                data1=0;
                return;
        }
        else{return;}

        bitcnt++;
        if(bitcnt<16)
        {
           data0=data0|(uint)temp;
       data0=data0<<1;
        }
        else if(bitcnt==16)
        {
           data0=data0|(uint)temp;
        }
        else if(bitcnt<32)
        {
           data1=data1|(uint)temp;
       data1=data1<<1;
        }
        if(bitcnt==32)
        {
           bitcnt=0;

           data1=data1|(uint)temp;
           data2=data1/256;
           shu[1]=(uchar)(data2&0x0f);
           shu[0]=(uchar)(data2>>4);
           if(shu[1]>9)shu[1]=shu[1]+0x37;
            else shu[1]=shu[1]+0x30;
           if(shu[0]>9)shu[0]=shu[0]+0x37;
            else shu[0]=shu[0]+0x30;
        write_com(0x4b+0x80);
        write_date(shu[0]);        //第一位数显示
        write_com(0x4c+0x80);
        write_date(shu[1]);        //第二位数显示

          data0=0;
          data1=0;
          }

        SEI();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9
void timer1()
{
TCNT1H=0x00;
TCNT1L=0x00;   //设置定时器1初值
}

网友(2013-01-09):
不错,可以试试看。

网友A:
正在学习,不过是用GCC

网友(2013-07-06):
引用 网友A:
正在学习,不过是用GCC

iar-avr的这个软件好用,对AVR的所有IO口都可以进行位操作,不用那么麻烦的 进行与,或等等

网友(2013-08-23):
这个单片机没接触

网友:
mark  谢谢    好久没进行过编程了   但看到程序还是很有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