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EGGER J-Flash ARM烧写程序时出现错误了,急救!貌似网上很多人出现类似的问题~~高

楼主(2011-11-19):
芯片STM32F103
设置Falsh起始地址为0x00100000

烧程序和读程序都出现错误了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ARM V8 compiled Oct  7 2010 10:56:54)
- JTAG speed: 1000 kHz (Fixed)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JTAG speed: 4000 kHz (Fixed)
- J-Link found 2 JTAG devices. Core ID: 0x3BA00477 (Cortex-M3)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Reading entire flash chip ...
- 128 sectors, 1 range, 0x100000 - 0x13FFFF
- RAM tested O.K.
- ERROR: Timeout while blank checking, core does not stop
- ERROR: Failed to read back target memory
Disconnecting ...
- Disconnected

Target application started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ARM V8 compiled Oct 7 2010 10:56:54)
- JTAG speed: 1000 kHz (Fixed)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JTAG speed: 4000 kHz (Fixed)
- J-Link found 2 JTAG devices. Core ID: 0x3BA00477 (Cortex-M3)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Reading entire flash chip ...
- 128 sectors, 1 range, 0x100000 - 0x13FFFF
- RAM tested O.K.
- ERROR: Timeout while blank checking, core does not stop
- ERROR: Failed to read back target memory
Disconnecting ...
- Disconnected

我的也出现类似的问题,救命呐……哪位高手过来瞧瞧呀

网友:
起始地址改改,改成8xxxx那个地址

网友A(2019-10-18):
是不是一定要先擦除,才能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定要先擦除,才能下载啊

你用Jflash烧程序的时候,会自动执行擦除的

网友:
把线换一下 太差了 USB的线不能太长也不能太差 jtag的线不要太长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