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数据线交换问题

楼主(2011-11-19):
小弟最近再做一个32位ARM系统,为方便布线,想请教一下SDRAM在布线时的数据线能否交换
具体情况是这样:32位ARM处理器,加两片16位的MT48LC16M16A2组成32位
是每8位之间可以随意交换,还是每16之间可以随意交换,还是32根数据线随便交换?
即D0-D8 还是D0-D16还是D0-D32随意交换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从时序方面分析,哪位大侠有SDRAM时序方面的详细资料?
个人感觉32根数据线可以随意交换的啊
图片是内存原理图

内存原理图 (原文件名:SDRAM.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原理图是参考论坛上的9G20板

网友:
不能交换,数据线有高低位的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交换,数据线有高低位的区别
存哪里都是个存,反正读写的都是自己。应该是可以交换的, 不过俺不清楚在什么范围交换,貌似听说8个以内

网友:
同一个字节内可以随意交换,不同自节内的不可以,因为受不同DM控制。
比如说:D8和D15可以,D8和D0不可以

楼主:
查了一下SDRAM的控制时序,DQML与DQMH用于选择高八位还是第八位的读写,所以只有每8位是可以随意交换的

网友:
按你最小访问位宽

网友(2013-04-28):
之前也看到交换的做法   是可行的   安字节交换

网友:
应该是8个连续的位, 作为一组, 组内可以交换

组之间交换, 同时要交换对应的DQMx

>>个人感觉32根数据线可以随意交换的啊

这样只能按照 32 位访问了

网友:
按照字节交换,但要遵守D0-D7、D8-D15、D16-D23、D24-D31组内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