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泰克TDS2024B的使用

楼主(2011-11-19):
请问怎么用来测试李沙育图形?每次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XY显示模式下即可显示李沙育图形,先在YT显示模式下调整显示刻度,使两路信号显示的幅值大约相等,再切换到XY显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