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氯化铁弄衣服上了怎么去掉?

楼主(2011-11-19):
腐蚀的时候衣服上弄上三氯化铁了,黄一片,有几件都弄上了,请问怎么去掉黄色啊?

网友:
EDTA+柠檬酸, 反复漂洗

网友:
试试草酸

网友:
还是去买环保腐蚀剂吧!三氯化铁太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去买环保腐蚀剂吧!三氯化铁太脏了。
环保腐蚀剂反应过程中会生成极小的气泡粘在板面上,并且光靠摇晃容器无法彻底冲掉,只能不断的用刷子刷,影响精度。10mil以上没事,再细就很难。

做细线三氯化铁单纯加热,或者h2feo4提过掺柠檬酸,都相当的理想。操作三氯化铁细心点没事儿,大不了可以弄个围裙或者白大褂穿。

网友:
千万小心,别弄眼睛里去

网友:
我原来也被三氯化铁弄脏了一件衣服,最后用维生素C泡干净了。因为三氯化铁是氧化性的,维生素C是还原性的,效果不错。

网友:
维生素E会不会更好,有还原性,油状的。弄完了用洗衣粉洗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维生素C比较好弄来,买点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唉,有同感,我在学校的时候有好几个短袖都弄上过三氯化铁,怎么洗也没有洗掉

网友:
还是小心点吧,我在宿舍做的,用了两个康师傅的1L饮料瓶剪一个口,一个显影一个腐蚀,慢慢晃没问题

网友:
建议你还是换用盐酸+双氧水,效果好、速度快,用三氯化铁看似比盐酸环保一些,腐蚀一两块板子后会带来很多麻烦

网友(2012-01-17):
盐酸那东西不好买啊,还要开什么证明。我上次还是以清洁寝室厕所的名义从宿管那里拿的。

网友:
用剪刀把那部分剪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