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前端里的分压网络里的电阻有必要用0.1%精度的电阻吗?

楼主(2011-11-19):
rt

网友:
分压比可以软件修正,但是电阻基本都是高精度低温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精度是精到0.1%吗?魏坤示波器里的电阻是什么个型号?

网友:
模拟前端。。。

想到我们公司模拟组去了。。。

网友:
没必要用0.1%的电阻,要知道ADC只有8bit,我用的都是1%的

网友:
精度是次要的,阻值稳定是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