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和STM32F207/217,我该选哪个入手?

楼主(2011-11-19):
我的项目需求用到SD卡、USB、以太、LCD、CAN等,查看众多ARM后发现刚出来的lpc1788和STM32F207/217满足需求。
但是不清楚二者之中哪家用在工业控制更稳定,软件资源更多,软硬件开发设计更简单,请有经验的前辈给个建议?

网友:
工业用还是LPC的稳定

网友:
工业用还是LPC的稳定 ??

楼主:
感谢mon51 ,tjiely ,sufeila三位的回复, 不过意见还是不统一啊。
另外我还想知道哪个的软件资源更多,软硬件开发设计更简单。

网友:
我感觉lpc的皮实,上次stm32莫名其妙的坏了,这是我开发10年了,第一次坏了cpu的

网友:
LPC的确实很皮实。

就是用户群不如STM32的多。

网友:
stm32f2xx不带LCD控制器吧,控制液晶需要外部控制器,或者是用带控制器的屏。

但是1788现在的资源真的不多,官方发布的固件库也问题一堆

网友:
LPC1788,有样品提供。呵呵

网友:
最好明白你的项目需求,这两种芯片都是新出的,价格还不是很平民,是否稳定,是否有未知BUG,是否有技术支持,做产品要选量大,稳定,资料多,出了问题直接上网就能查到的

楼主:
我的项目需求是要用到SD卡(最好是SDIO的模式,读写快)、USB、以太、LCD(要内置LCD控制器的)、CAN等,软件资源方面起码是驱动好用,最好有成熟的文件库、图形库和协议栈。
我的情况是从来没搞过ARM方面的,C语言有点基础,Keil C51也用过。
另外补充一下:我想在Keil MDK4下开发,用MDK的中间件怎么样?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回复 网友A:
stm32f2xx不带lcd控制器吧,控制液晶需要外部控制器,或者是用带控制器的屏。
但是1788现在的资源真的不多,官方发布的固件库也问题一堆

STM32F207/217系列是带LCD控制器的,但资料上很不突出。
请问Achin,1788固件库您发现了什么问题,直接用不起来吗?

网友:
LPC1700/2000系列的pinout太蛋疼了,STM32的驱动库不是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lpc1700/2000系列的pinout太蛋疼了,stm32的驱动库不是很好用

这样说来我更没目标了,两家都不好,那推荐个好平台吧?

网友:
stm32 + ra8875 也不错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驱动7寸屏的样机基本出来了

网友:
除了,没有sd卡余下的,你说的那些功能都有了

网友:
我以前做的lpc2478的板子,你说的功能都有,呵呵!

网友:
LPC1788的价格太扯蛋了,产量小毛利大的项目用它还可以。
产量大的话,用STM32F107+LCD控制器更合适一些。

网友:
lpc1788用过都说好

楼主:
好像1788的固件库是有些问题,下面这个裢接和这位兄弟其他几篇文章提到了。
http://hi.baidu.com/chinleo/blog/item/208dd42388bc4458ad34debc.html

网友:
LPC1788价格50多一片了,可以接受了。正在用。。。。。。

网友:
那一家报价50的?

网友:
挺看好1788的

网友:
1788价格能做到60就行,现在都一百多

网友:
我们公司准使用1788和1765替换台式仪表上正在使用的arm7,老大之所以选这个是看好周立功的支持,可惜使用1788那个项目已经失败了了……
程序基本都不是我们部门里的人做的,板子是我画的,1788的引脚太多了,片子也很大,太占空间,io也没有用几个,大部分都是悬空,只是为了提高tft的刷新率和高速AD采集,结果做好了发现刷新率还是不够,失败……

网友:
看看IMX23,只是用的人太少

网友:
LPC2378吧 这个和LPC1788差不多

网友:
LPC1788,周立功报55。固件库这种东西,就当参考好了,不能全信。。。

楼主:
我的要求就是底层和中间层的软件要成熟可靠,先做应用部分,才好入门啊。
如果平台都搭不起来,我想就可能迈不过这道具坎了。
这两款资料和开发板好像都不好找啊,有前辈朋友能提供成熟的平台吗?可以交流合作,谢谢!

网友:
折腾了一个月还没定下来哦?淘宝上那么多LCP1788开发板,买一块就行了吧,1200有点贵,可是舍不得贞操当不了娘啊!
STM32F107的板子更便宜,三四百就能拿下来了。

网友:
还做个鸟项目啊?搞了这么久芯片还没定下来,你想用哪个就用哪个,坚持下去就能搞的定的,又不是让你放卫星。

网友:
回复 楼主:

lpc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项目需求是要用到sd卡(最好是sdio的模式,读写快)、usb、以太、lcd(要内置lcd控制器的)、can等,软件资源方面起码是驱动好用,最好有成熟的文件库、图形库和协议栈。
我的情况是从来没搞过arm方面的,c语言有点基础,keil c51也用过。
另外补充一下:我想在keil mdk4下开发,用mdk的中间件怎么样?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回复 网友C:
stm32f2xx不带lcd控制器吧,控制液晶需要外部控制器,或者是用带控制器的屏。
但是1788现在的资源真的不多,官方发布的固件库也问题一堆
stm32f207/217系列是带lcd控制器的,但资料上很不突出。
请问achin,1788固件库您发现了什么问题,直接用不起来......
http://hi.baidu.com/chinleo/blog/item/208dd42388bc4458ad34debc.html这个博文是我的。
前面调的时候,主要发现的问题是
MCI接口代码有错误,移位方向有错误。
初始化文件的写法有问题,用KEIL自带的wizard会配置出错,要自己修改一下。
PLL1貌似不起作用,不打开的话,USB时钟始终不对,打开的话,PLL1也倍频不起来。
最近没空调它,别的问题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
STM32F217的那个LCD接口,跟LPC1788那个不一样。控制大屏LCD,没有大的SDRAM恐怕难……

网友(2012-03-29):
引用 楼主:
感谢mon51 ,tjiely ,sufeila三位的回复, 不过意见还是不统一啊。
另外我还想知道哪个的软件资源更多,软硬 ...

我觉得好好笑啊,明明上面三位都一致推荐LPC,咋的还意见不统一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项目需求是要用到SD卡(最好是SDIO的模式,读写快)、USB、以太、LCD(要内置LCD控制器的)、CAN等,软 ...

STM32F207/217带LCD控制器吗?资料上怎么找不到?

网友(2012-05-10):
引用 网友D:
STM32F207/217带LCD控制器吗?资料上怎么找不到?

我也没找到啊?那里有啊?一直纠结驱动7寸屏的方案,不知道到底用哪个

网友:
7寸屏的方案 如果确定用CORTEX-M3的片子,LPC1788是绝对没错的

网友:
也关注这两款新品  好像还有个LPC18XX系列吧

网友:
LPC1788,看了一下,比较STM32F207,
没有DCMI;
没有加密/哈希处理器:3DES、AES 256/SHA-1、MD5、HMAC,没有真随机数发生器;
AD速度才400K,通道数才8个,太抠门了;
DA才10位;
定时器太少;
不是任何IO都可以产生中断;
RAM有点少96K;ROM有点少512K;

有LCD控制器,支持到显示分辨率(最高1024 × 768像素,支持高达24位真彩色模式。 这个厉害
有EEPROM,
IO脚非常多165个
价格比F2贵

整体说不如STM32F2系列,

网友E:
补充

http://www.coremark.org/benchmark/index.php

lpc1768计算能力不如F2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 90nm
Frequency: 120
CoreMark/MHz: 2.12

NXP LPC1768
Frequency: 72
CoreMark/MHz: 1.76

网友:
ZLG 那里好像有不少LCD的控制芯片   但是怎么价格那么贵啊? 跟ILI9320这些价格真不是一个级别的。为什么价格相差如此大呢?

网友(2012-06-13):
两者都可以,资料都比较全,各有千秋,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2012-09-17):
做大屏,并且要求不是很高,用1788还是可以做出来的。效果也还行。要求高的话, 还是wince好,屏小的话,st的可以,毕竟人家库写的漂亮

网友(2014-06-21):
LPC1788,支持SDRAM,带LCD控制器,网络控制器,大屏首选

网友:
无论是价格和是性能,LPC1788+SDRAM秒杀STM32F2xx+SRAM+RA8875。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补充

http://www.coremark.org/benchmark/index.php

有点坑,1768是stm32f10x的级别啦,你用它和F2xx比没意义,而且你这里的数据是F2跑的120M,LPC1768跑72M,那更加没有参考价值,LPC1768是最高可跑100M的,LPC1788可以到120M。而且1788有SDRAM,这个sram小已经不再是问题,SDRAM那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点坑,1768是stm32f10x的级别啦,你用它和F2xx比没意义,而且你这里的数据是F2跑的120M,LPC1768跑72M ...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 90nm
Frequency: 120
CoreMark/MHz: 2.12

NXP LPC1768
Frequency: 72
CoreMark/MHz: 1.76

看仔细了, CoreMark/MHz

网友:
引用 网友E: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 90nm
Frequency: 120
CoreMark/MHz: 2.12

这数据没有可比性啊,用的编译器不同各种不同,光光看这么个数据显然是不行的。而且LPC1768是定位在F10x上面的,F20x是第二版的M3内核吧。底下是不同编译器版本的不同数据差异,从上面数据看,CoreMark/Mhz偏差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