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要做一个XY平台,行程1m,使用什么方式会最静音?

楼主(2011-11-20):
具体要求:
负载10KG左右。最高速度三秒每米。对定位精度要求不高。对成本敏感

我尝试过普通的箱式滑动轴承+普通的光轴。成本可以接受。就是滑动的时候,噪音很大。这个有没有别的替代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普通光轴表面不平整,这是噪音根源,可以考虑买精度高点光轴自己研磨抛光,再配磷铜滑动轴套。

网友:
铜套钻孔,装上油管,供导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