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引导不同的操作系统

楼主(2011-11-20):
RT
同一个u-boot,可以引导两个不同的操作系统吗?

楼主:
那为什么同样地u-boot可以正确引导Linux,却无法引导QNX哪?
引导QNX在执行go 命令后,就停在start application at ..那句话,然后就啥都没了。

有哪些可能的原因,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
开发板是AM1808 EVM的
我想用u-boot来引导QNX,通过SD卡将内核搬移到内存。
然后执行go命令,可是系统引导不对,超级终端返回的数据也是一堆的乱码。

楼主(2012-02-20):
同一个u-boot可以引导不同的操作系统

网友:
要么你的u-boot程序没有搞好,要么就是你的QNX系统没有搞好
位置无关或者相关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