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延时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实现,我想要像C语言中的那一种效果。

楼主(2011-11-20):
我本来是想实现一个LED灯不停的闪,在C语言中实现方法是:
void main(void)
{
while(1)
{
LED=1;
delayms(10);
LED=0;
delayms(10);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
{
        while(c--)
        {
                unsigned int i;
                for(i=0;i<1700;i++)
                {
                    ;
                }
        }

}

我想在FPGA中实现和上面一样的功能要怎么做事;我现在的想法是: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begin
  LED=0;
  这里加延时程序...........
  LED=1;
  这里加延时程序...........
  其它程序............
end

其实把clk_50m分频成已可以实现闪的功能,可是我这个程序里面还有别的程序,所以不能改clk_50m。
在此谢谢各位了,想了很久都没有实现,我本来是用TASK任务来实现延时的,可是发现不行,他是同步的,起不到延时效果。
最好是能写一个代码出来。真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纯C到硬件描述语言有个小沟,FPGA中你再用个计数器来计时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怎么写呢,我不知道怎么写,我才学习,能给一个代码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怎么写呢,我不知道怎么写,我才学习,能给一个代码不

我不会verilog,给你提示:FGPA有多个时钟,你可以用单独低频时钟进程驱动LED,也可用高频和计数器配合驱动

网友:
搜索一下状态机FSM
FPGA主要还是靠这个来实现顺序逻辑的

网友:
为何不用原理图编辑,一个74393搞定的东西

FPGA里面没有程序,VerilogHDL和程序这俩字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不是LED灯闪不闪的问题,想他闪很简单的,问题是我现在下面还有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写会有问题由于延时远大于clk所以每当clk触发一次,always就重新开始,而延时还没有完成
大体应该是: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 (counter==0)
begin
couter<=10'd1000;
led_sig<=!led_sig;
end
else
begin
counter<=counter-1'b1;
end
end
assign led=led_sig;

网友:
4楼说的不错。用状态机,就两个状态,亮和灭。每个状态判断下计数器的值,是否达到你要的延时,没到的话,就保持NEXTSTATE=CURRENTSTATE,到延时的话,切换为下个状态,NEXTSTATE=ST0或者是ST1.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一句话描述fpga的开发:一切皆时钟。

真理,FPGA里面所有的程序执行都是依靠时钟来的。

但是高频可以分成低频,低频可以倍成高频,但是必须依靠时钟。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begin
    if(counter==50000000)
      LED=~LED;
      counter<=0;
    else
    counter<=counter+1'b1;
  end

这样,就可以让你的LED 1秒关,一秒开了。

谢谢楼下指正,修改下,免得看的人弄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LED=1好像不应该加吧,而且LED=~LED后应该加一句counter=0;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led=1好像不应该加吧,而且led=~led后应该加一句counter=0;

对对对,谢谢指正。昨天回帖那会小孩来闹,所以看了看就赶快回了,没有多想,没有多考虑。

对读我帖子引起错误的人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