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上的红外四轴,总结一下。

楼主(2011-11-20):
这几天飞的差不多了,总结一下。
首先,一定看说明书,尤其是新手。说明书上那点英文不难。
先开机体的电源,再开遥控器。

拿手上试一下就会知道飞控板只是用陀螺增加机体漂移的阻尼,阻止漂移但不会纠正漂移,航模上的说法就是不锁尾(主控PIC16F676,就1K的程序容量,想锁尾就太难为人家了)。
但很有意思的是,每次起飞前,你开关一下你的遥控器,都会起飞的比较稳。反之,它就会往某方向偏,而且貌似是上一次开机时的机头方向。

4个保护圈是卡扣卡上去的,很容易拆掉,但要等你能保证不撞墙了,再拆。4个杆子头上的机体固定片是插上去的,可以拔下来。图片里我已经把头尾的片子互换了,因为我要给机头加配重,同时也能让机头显得更大些便于分辨。

东西小,不抗风,不要到室外飞。红外信号本身也不适合室外使用。如遥控器上有微调很有必要,加了微调,是可以脱控(当然,油门你还地顶着)悬停的。
飞控板带油门保护,如果油门在开机的时候不在零点,是不会有反应的。控上油门的下拉弹簧不要拆,玩具摇杆电位器总成没有阻尼,不能和航模的油门比。

桨的性能一般,但很皮实,我现在4个备桨还没用。桨的直径是66.34,可以考虑换成台湾GWS的2508或2510桨(4元一个),待测。
此外,前后电机斜向顺时针斜,左右电机逆时针斜。回头做飞控时要好好做一次扭力分析了。
另:淘宝上这种小电机、小桨蛮多的。自制一个同样大小的,性能更好的一点不难。

网友:
先开机体的电源,再开遥控器。

//错误!  应该先开遥控在开 飞机电源。  航模上的规定

拿手上试一下就会知道飞控板只是用陀螺增加机体漂移的阻尼,阻止漂移但不会纠正漂移,航模上的说法就是不锁尾(主控PIC16F676,就1K的程序容量,想锁尾就太难为人家了)。
//错误,  是锁尾的, 只不过   enc03的性能 一般。

但很有意思的是,每次起飞前,你开关一下你的遥控器,都会起飞的比较稳。反之,它就会往某方向偏,而且貌似是上一次开机时的机头方向。
//  你的感觉可能有错误。  每次起飞都差不多的。

楼主:
我就少说了一句,“就是要和航模的规定相反”。说明书上也写的很明确。这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具体原因请自行分析。
确实是不锁尾的。机体用手转一个角度,它要是锁尾,电机就必须持续施加反向力。但实际是没有,只有受外力转动时,电机转速才变化。最早期锁尾陀螺还没普及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各种陀螺了,锁不锁尾的我还能分清。
最后一点,我确实不确定。也许是个人感觉吧。

网友:
没玩过,支持楼主分享经验。等待我的第一架JJ!

网友:
估计陀螺只用了角速度反馈,而没有用角度反馈,所以只有在有相对旋转的时候才有阻力,转完了就没用了,不过这样也会有一定阻尼,短时间内不会偏太多。
关于那个遥控器开关的问题,我用过一个普通usb手柄,它经常回不到中点,所以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个小的控制量输出,导致机体偏移,开关一次可能是把当前遥控位置作为零点,消除偏差。

没玩过这个四轴,纯属臆断。

网友:
谢谢楼主,等待我的第一架

网友:
不管锁尾还是不锁尾,角速度反馈是一定存在的,早期的陀螺仪没有锁尾功能

后来的都有,但是后期的陀螺仪一般都保留有非锁定这个功能,看一下说明书

有没有却换功能。我已下单到手后看一下再来。

网友:
主控PIC16F676,就1K的程序容量,

这可以换个大容量的,大家可以进行DIY了

网友:
flyunlimit 玩航模的资历很老了,当初07年好像就是看到flyunlimit在5IMX上推荐OURAVR,才跑过来注_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flyunlimit 玩航模的资历很老了,当初07年好像就是看到flyunlimit在5imx上推荐ouravr,才跑过来注_册的。
谢谢。

昨天晚上得瑟,屋子里玩高速航线,结果把右侧绿色的片子撞掉了,但也照飞不误。看着剩下的左侧红片,真是巧合,于是想到一个名字
Solo Wing Pixy 片翼妖精

网友:
flyunlimit:我的杯具了,有个电机驱动的MOS管烧了,我换了个8550,没玩几下又冒烟了,看来电机电流太大,只能换管子了,有什么合适的管子推荐吗?我的机机,红外改成无线成功,就差驱动的管子了。焊上驱动外面飞应该可行,昨天晚上隔了一个房间也能飞,还没玩过瘾,换上的8550烧了。。。。。。

楼主:
首推AO3400。如果没有,就找AO4410之类sop-8的,耐压30V的场管,就一个片子,飞一下线没有任何影响的。或者你看下锂电保护板,可能也能拆到SOT-23的场管。

网友: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
mos marking code:   A97E

footprint: sot-23

网友:
我的只能飞 3分30秒。

一台已经被我肢解,   大家一起破  原理图 不知道有没有人 有兴趣?

网友:
我等楼主出飞控,哈哈,遥控器我自已搞了,用NUC120,红外和无线315/433M兼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机机,红外改成无线成功

您好,问下,无线的433MHZ的可以吗?机子上是TTL串口吗?是否有接口资料,或者机子的技术资料,可以分享下。拿到鸡鸡想改成无线的。无线3.3V的,。

网友:
我板子还没画好,呵呵,试机时是临时搭的电路,没有什么接口资料啊。

网友:
我做的433M是TTL 串口的接口,可以直接接在遥控器和飞控上吗?一起装载盒子里。就是去掉红外。  可以吗?比如波特率什么都怎么设置啊?

楼主:
我飞控的板子就别等了,是搭车做的,什么结果还不知道。
我无线打算用的蓝牙。因为东西小,不会室外或远距离飞,用蓝牙的话手机什么的都可以控制。

网友:
plc_avr   在? 我手里有433M的模块,是TTL串口的,能否和团购这个飞机的遥控器和 飞机直接连接上啊? 它驱动红外使用串口还是用IO口啊?

网友:
问下:那个飞控板和遥控器上有 3.3V的工作电压吗?还是5V的啊?

网友:
明白了,好像这种低端的通信部分不是用透传,都是发什么收什么的波形的无线

楼主:
遥控器是直接3节7号电池电池供电的,电源指示LED串联了一个3.3V稳压二极管做电压检测,如果你对3.3V的电流要求不高这里可以改一下。
飞控板我没怎么去动过。电路不太清楚。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0226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lyunlimit&bbs_id=9999

15楼。原控也是这个波形。

网友:
恩,我就是手里有3.3V的透传模块,TTL串口的,433M的,想给加载这个遥控器和飞机上,距离就可以很远了啊。 没想到这东西直接用IO发送波形。

网友:
这玩意的电机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
只用一个mos管?

网友:
人家不是说了场管嘛

网友:
是用 PWM吗?

网友:
哪位要是整理一下飞控的电路图就造福百姓了,呵呵!

楼主:
试验换了GWS的2508和2510桨。2508不行,2510桨效果较好,飞行也稳定,飞行时螺旋桨的声音变的极其脆,但感觉拉力还是不如原配的大。GWS的桨做工虽然好,但桨比较硬,一磕就是一个豁口。此外GWS桨还需要扩孔,稍稍扩大0.2mm。结论是,还是原配的好,如果备桨都坏了再换GWS的2510桨。
电池还可以换容量大些的,还有20多克的富裕拉力,原配电池140mah是13克,而220mah的是25克,还带的起来。

网友:
请问楼上那些电池是什么型号的,因为是新手,在淘宝上搜了很久也找不着!

网友:
团购估计没戏了,本想再搞1个,和儿子一起飞着玩。还是继续玩这个好了,电机的驱动管子我换成A03401,目前还没烧。貌似电池不太行,玩不了2分钟就得充电.....,除了飞控,其它的看来都得再继续折腾折腾了。

【23楼】 kfw23 :
直接接上肯定不行的,红外和无线的不太一样啊,线路要改的。我准备用NUC120单片机来搞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