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款漂亮的USB Blaster

楼主(2011-11-20):
这个USB Blaster采用 MAXII + FT245RL 的方案,元件数量少有利于减小体积。外壳采用整块的铝用铣床加工而成,表面经喷砂处理不割手+防指纹。
JTAG逻辑:
外观尺寸:
电路原理图:
这个是实际焊接的效果:

这个是计算机渲染的效果图:

这两个是内部结构图:

这个是工作时的实际效果:

这一次一共焊接了了3个,我自己留一个,还剩两个,如果有需要的话在这里留言吧。

网友:
那就留个言!不过谢谢是必须的

网友:
多少钱?我正好缺一个

网友:
挺漂亮的,有个性

网友:
另外问lz,你做的as下载时,下载完,要不要拔下载线后,重上电才运行?
我也有自diy的一个,就是这样的,as下完要拔,感觉这样太麻烦,怎么才能不需上电即可运行

网友:
金属外壳小心为妙,虽然有电磁屏蔽,但静电传导很可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jtag口在fpga上加一个epcs芯片,间接as,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金属壳子不一定好呀,弄不好还坏的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详细(现在在外,只能用手机上网了。)

网友:
很漂亮……静电的话只要外壳接地了应该就没有问题吧

网友:
结构做得挺给力的

网友:
请教楼主,效果图用什么软件做啊

网友:
同问,挺漂亮。不过就是怕有问题。报下价吧,要是白菜的话我要了,哈哈

网友:
外壳在哪里加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外壳在哪里加工的?

同问

网友:
请问计算机渲染效果图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金属壳? 你要是不小心把它放在你调试的板子上,你可能要悲剧

网友:
我要一个!报名

楼主:
07年底用Cyclone任意波形发生器项目(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54048 该贴即源自该项目),因为使用FT245BM做通信接口,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直接将这个波形发生器改装成了USB - Blaster,在离职前用EPM240T100C5N替换了Cyclone重新制作了新的USB-Blaster,还配有有机玻璃的外壳,很有 Altera DE0-Nano 开发平台 的那种味道。
当然现在这个USB-Blaster外壳也没有了,还满是灰尘,不过还能正常使用(丑了点儿),就打算重新设计一款USB-Blaster,顺便也体验一下Solidworks & Altium Designer的机械电子一体化设计流程(为此还准备了3D Connexion的3D鼠标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53344 )于是便有了这个东西。

外壳通过那4颗螺钉是连接到地上面的,在设计的时候有考虑到加工和装配误差,可以保证板子不会因为外壳的原因造成短路。
外壳的毛胚是用直径70毫米的铝棒切割而成。
外壳用宁江机床的850立式加工中心(华中数控的HNC-21M数控系统)加工的,刀路是CAXA制造工程师2011生成。
外壳设计是Solidworks 2012 64位版本,电路设计是AD10,元件库是我自己收集的Sparks元件库(含元件三维模型)。

目前这3个USB-Blaster都是手工焊接的,毕竟做这个USB-Blaster也需要一个USB-Blaster,在装第二个的时候就用装好的第一个来进行配置(第一个用的是老的那个USB-Blaster配置的)。并且经实际测试这三个USB-Blaster都能正常配置EP3C10E144C8N(北京爱泰电子的板子)

板子和外壳一共10多个,现在一个装配了3个,这3个USB-Blaster属于原型机(有两片EPM240T100C5是从我自己设计的舵机控制板【本来用在4轴上,不过现在打算用KK飞控了】上吹下来的),EPM240T100C5N + FT245RL + PCB板 的成本就接近35元,再加上其它元件和外壳及装接的成本(不含USB线和10PIN排线),50元一个(原型机),量产型会全部使用新的芯片并配USB线和10PIN排线,价格也会高一些,其实所谓量产也不多,毕竟是业余制作。
====================================================
看到那消费者保障计划的保证金很是恼火啊。

网友:
很不错,多少米

网友:
FT245最多15块,epm240 9块,板子3块 ,usb0.5,idc0.2,led*2  0.3和楼主的价差不多,呵呵

网友:
看上去很酷!

网友:
good,动手能力强悍。。

网友:
这个是计算机渲染的效果图:
------------------------------------------------------------------------
什么软件做的,漂亮!

网友:
有创意LED放在下面

网友:
厉害啊,结构也自己搞了!

网友:
样子很cool

网友:
漂亮,霸气测漏...

楼主:
店铺刚刚装修好:http://shop69618874.taobao.com/ 有意思的可以来看看

网友:
不错,喜欢的风格,但是用在全是电路的实验桌上,我要倍加小心

网友:
楼主没做电平转换吗3378老贵呢20多一片,要用两片哦

网友:
可以下载maxII系列的吧?想用来入门玩CPLD.

可惜楼主不在呢,wangwang还要验证...

楼主:
看到了,明天就发货,我才下班呢。

网友:
可以的话给发个申通啥的,成都似乎比较多.或者圆通

什么韵达啥的伤不起啊,慢得....

网友:
我们保洁阿姨会恨你的,哈哈

网友:
看楼主丢放得这么有序,保洁阿姨应该不会恨反而很喜欢才是,哈哈……

网友:
淘宝上2个都买完了,还想求一个当工艺品收藏……

网友:
确实很漂亮啊

网友:
没有看到晶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看到晶振

为什么要用晶振?板载两个片内振荡器,245RL和EPM240都有,还外接? ^_^

网友:
为什么要用金属外壳呢,短路了怎么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刚入门,看到有一个usbblaster上的epm240有24M外部晶振,不知道240有内部晶振,楼主见笑了。
请问楼主有电路板出售吗,合适的话想做一个,芯片已经准备好了。

网友:
外观做得很不错

网友:
有点笨重了吧?

网友:
经常不work,显示为usb blaster variant--- linux下面. 似乎这个时候软件直接就不发数据给它.
正常的时候是别成usb blaster.

没搞明白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经常不work,显示为usb blaster variant--- linux下面. 似乎这个时候软件直接就不发数据给它.
正常的时候是别成usb blaster.
没搞明白是什么问题.
这个确实没有遇到过,我一直在Win平台上玩的……

网友:
倒腾半天没找到规律。我猜是不是某个指令的相应不太一样? 想抓USB来看看,找了半天太麻烦放弃了。

楼主:
我直接用的是240的片内5.56MHz时钟,会不会是时钟太低或者是抖动导致的?
如果是的话我应该用245的时钟,毕竟是USB部分的,应该比240的好些,或者外挂晶振。
另外建议检查下USB插座哪里,我怕是有助焊剂残留。

周末我再测试下。用个稍微大点的程序测试下。

网友:
这个必需顶,强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经常不work,显示为usb blaster variant--- linux下面. 似乎这个时候软件直接就不发数据给它.
正常的时候是别成usb blaster.
没搞明白是什么问题.
这个确实没有遇到过,我一直在win平台上玩的……

搞定,權限問題,很tricky。後台自己會啟動jtagd,如果先用user連接jtag,自然不夠權限失敗。再用root也不行,因為user啟動的那個jtagd還在後面運行。

网友(2011-12-21):
原理图下来看看 楼主强大啊

网友:
能用在5V的目标板系统上吗?VCCIO2可以接到5V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用在5v的目标板系统上吗?vccio2可以接到5v上吗?
不行,最高3.3V,

网友:
回复 网友E:

顶楼上,

网友:
麻烦楼主告知原理图中4个发光管的是显示什么的,另外程序中好像没有这4个LED,还有程序中CLK似乎定义的是外部时钟。

想边学边做,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07年底用cyclone任意波形发生器项目(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54048 该贴即源自该项目),因为使用ft245bm做通信接口,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直接将这个波形发生器改装成了usb - blaster,在离职前用epm240t100c5n替换了cyclone重新制作了新的usb-blaster,还配有有机玻璃的外壳,很有 altera de0-nano 开发平台 的那种味道。
当然现在这个usb-blaster外壳也没有了,还满是灰尘,不过还能正常使用(丑了点儿),就打算重新设计一款usb-blaster,顺便也体验一下solidworks & altium designer的机械电子一体化设计流程(为此还准备了3d connexion的3d鼠标 http://www.ourdev.cn/bbs/bb......
。。。。北京爱泰电子。。。。
谢谢拿我们的板子测试!可以考虑买你的blaster配套我们的板子!!真的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LZ有没有的卖啊,收藏一个啊,都收藏了好多块FPGA核心板了,还没看过这么漂亮的USB Blaster呢

网友:
市面上有种四个金属脚为直插型的MINIUSB座  建议楼主改进一下插座 这种表贴的按照你这种安装方式 没多久就会挂掉的 结构上缺乏受力支撑

网友:
回复 网友F:
市面上有种四个金属脚为直插型的miniusb座  建议楼主改进一下插座 这种表贴的按照你这种安装方式 没多久就会挂掉的 结构上缺乏受力支撑

这个底下有定位孔和定位的凸起,比较靠谱。
可惜我排除法替换的时候已经换成没有凸起的插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lz有没有的卖啊,收藏一个啊,都收藏了好多块fpga核心板了,还没看过这么漂亮的usb blaster呢

板子也收藏,会升值么!!!~~~,有没有收藏我们的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麻烦楼主告知原理图中4个发光管的是显示什么的,另外程序中好像没有这4个led,还有程序中clk似乎定义的是外部时钟。
想边学边做,谢谢楼主

楼主:
回复72楼,毕竟是业余制作,除非做小小批量,恐怕产能跟不上啊。这次又装配了4只,力求焊接质量,还在装配中……

楼主:
接63楼,做了一个稍微大点点的系统,测试下这个USB-Blaster的稳定性。
一个NiosII/f,一个SDRAM控制器,一个8位PIO,综合适配后下载。
在lua.org下载lua 5.20源代码,解出src,应用补丁: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08077GKIYY4.zip(文件大小:13K) (原文件名:lua-ep3c-patch.zip)
编写主程序:

=====================================================
/*
* main.c
*
*  Created on: 2011-12-27
*      Author: WoW
*/
#include "lua.h"
#include "lualib.h"
#include "lauxlib.h"

const char* lua_code =
"while true do\
                for i=1,3 do\
                        EP3C.openled()\
                        EP3C.delay(200000)\
                        EP3C.closeled()\
                        EP3C.delay(200000)\
                end\
                EP3C.delay(1000000)\
                for i=1,3 do\
                        EP3C.openled()\
                        EP3C.delay(500000)\
                        EP3C.closeled()\
                        EP3C.delay(500000)\
                end\
                EP3C.delay(1000000)\
                for i=1,3 do\
                        EP3C.openled()\
                        EP3C.delay(200000)\
                        EP3C.closeled()\
                        EP3C.delay(200000)\
                end\
                EP3C.closeled()\
                EP3C.delay(2000000)\
        end";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lua_State* L = luaL_newstate();
        luaL_openlibs(L);
        luaL_dostring(L, lua_code);
        return 0;
}

=====================================================
编译……下载……OK,SOS信号成功发送,证明下载线还是比较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