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灯条,资源充分利用

楼主(2011-11-20):
整理东西 发现有一些白光LED顺便 做一下灯条

网友:
以前也做过,后来发现不加横流的话问题比较大

后来就买了1W的LED+横流模块

用一个12V1.2AH的蓄电池供电,给力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也做过,后来发现不加横流的话问题比较大
后来就买了1w的led+横流模块
用一个12v1.2ah的蓄电池供电,给力多了……
呵呵 可以直接用现成的手机充电器供电,方便

网友:
感觉不怎么亮啊,怎么驱动的,灯泡怎么连的。说说呗?

楼主:
试了下 用12伏充电器 会更亮,暂时当作台灯用。

元件摆放的时候  电极引脚一致,然后就每一列一根细铜丝缠下引脚就搞定了,在末端稍微焊接一下就搞定。
LED引脚只是缠绕铜丝了,所有的LED还可以继续取下来当作他用。

网友:
我是3个LED串1个471的贴片电阻接12V的电瓶,一个小板18个LED,把我的台灯改了用了三块小板,总共54个草帽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