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数控检测设备求教

楼主(2011-11-20):
最近有一项目要求用数控及X,Y,Z三轴来带动传感器检测被测工件的指定点高度,工件直径大概在450mm左右,三轴要求每轴达到+/-2um精度,能否实现?

网友:
100线/mm的光栅传感器或增量编码器应该可以吧再加上200细分的话分辨率可以达到0.05um

楼主:
步进电机200细分精度,可能跟16细分没啥区别吧.

楼主:
我觉得关键是丝杆能不能达到这个精度,比如本坛的日本盘起的.

网友:
一般滚珠丝杠的精度也就在+/-5um,楼主的机子本身的精度如何?

网友:
买个三坐标测量机就OK了

楼主:
三坐标太贵了,这个有成本限制,加光栅闭环是不是就能解决?

网友:
450mm +/-2um      误差 最大量程比 4E-6,比较难。
光栅尺不知道现在能做到什么样,光栅本身找得到,这事儿就能成。100线/mm显然不行,光栅的精度应该高于2um,1000线差不多,不知道有没有。

如果靠丝杠算,不靠谱。

网友:
这么大尺寸,感觉意义不大,温度变一点,尺寸的变化都不小了。

网友:
假设你的钢尺一米长, 每升一度, 就会长了13um.
所以单是温度问题已经很有兴趣了.

有一回到一家精密模具厂, 他们有仪器去量度模具加工后的
尺寸. 这台机据说精确度2um. 量度仪器安在一块大概
1m x 1.5m x 0.15m 的花冈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