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汽车点烟器12V转5V的适配器,电流至少连续1A,飞机上点烟器借电用

楼主(2011-11-20):
有人说HTC的点烟充电器适配器不错,但是没有拆开看过,不知道里面的做工,有知道的推荐几个好的。是12V的电源系统,估计至少要考虑到30V的耐压

楼主:
最好是自带带一米左右的线,输出头子无所谓,反正要剪掉接到设备中

网友:
用BELKIN的吧。我有一个超短的

网友:
飞机上的点烟器在哪儿,飞了几次,没见抽烟的,也没发现有这东东。

网友:
驾驶员专用,空姐负责点烟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驾驶员专用,空姐负责点烟和。。。

你懂的。。。

【2楼】 plumlee
BELKIN能打开看看做工吗,可以的话最好了。。。
另外标称电流是多少呢,还有输入范围

楼主:
在专卖店买了2个号称是绝对真的的货,结果失望的不是一点点。。。真想当时就一脚踩开看一下(现在想想即是我们看到是假的,人家就是说真的又怎么处理呢?),回去后打开一看就晕了。。。与真的千壤之别。。。

楼主:
世道啊。。。

真怀念十年前自己用了公家5千元钱器件为自己做的一个5号镍氢电池充电器。。。

网友(2011-12-23):
用YDS-305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
飞机上从未见有点烟器。

路边的点烟器插头买回来用KIS33R3改装,LM2575次之,再次是MC34063的电路。

楼主:
当然是驾驶室才有点烟器了,,,和汽车的点烟器一回事,也不一定是每种飞机都有
我上面的那个垃圾品就是34063的,本想增加补品后凑合着用,结果折腾半天还是不行。

买的目的是为了漂亮,自己改装后,总会打开外壳,最后外观太难看,

网友:
飞机驾驶室有点烟器?

自己弄个电路就能在飞机上用?不用FAA的认证?

网友:
哦,查了一下,波音的还真配点烟器与烟灰缸。
国内的飞行员在机内抽烟看来还是常事。

驾驶舱的空气系统与机舱还不是一个,别人抽也闻不到。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民航资料老帖列表

主题:[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楼主  [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1-04 13:42:33.0
yy899

yy899
[飞友] 翔伞级 [中国航空爱好者联盟 高级客服] 送礼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是允许的吗
English:提高您的民航英文水平,请每日访问WCARN英文版!
2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1-04 21:06:53.0
bigtree

bigtree
[机务] A380级 [相册]  [北京飞友会 [Feeyo Beijing] 飞机维护支持(A330)] 送礼那就不知道了,不过每次接飞机下来清洁工都会从驾驶舱的烟灰缸里倒出一堆烟头
3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1-05 06:58:57.0
gundamzaku

gundamzaku
CRJ200级 [相册] 送礼没听说过,不过外国航空公司是没有的。
4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1-07 18:26:04.0
韦大宝

韦大宝
翔伞级 送礼估计全世界都一样,上次看意大利航空在启德降落德dv,那个大胡子老外机长也叼着一根。
5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1-23 00:07:13.0
redflagchina

redflagchina
[货运] CRJ200级 [相册] 送礼确实是可以的
6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2-01 17:07:04.0
gray

gray
[空乘] C172级 送礼俺们公司CPT 就老憋不住.还没起飞驾驶舱就开始云山雾照了~~~~
7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2-17 09:55:45.0
nose_gear

nose_gear
[飞行员] C172级 送礼驾驶舱是目前国内飞机上唯一一个可以吸烟的地方!
国外的飞行员跟中国的一样,都是大烟鬼!
没办法,就象作家都抽烟、搞创作的都抽烟、加班多的人抽烟多的道理一样!职业损害!

8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2-20 16:17:01.0
Boeing747

Boeing747
B757级 [相册] [中国航空爱好者联盟 飞机师] 送礼驾驶舱里不知有没有像汽车上那样的点烟器。建议波音和空客在今后生产的飞机上安装,保证受欢迎。
9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2-21 09:58:59.0
LouisLee

LouisLee
C172级 [相册] 送礼是的,我一个飞行员朋友就这么告诉我的,自动性不是很强的飞机,飞行员负责操作个起飞和降落,飞行中就没太多事了,二郎腿一翘,就在那抽烟了,呵呵
10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2-22 12:49:05.0
nose_gear

nose_gear
[飞行员] C172级 送礼楼上的,你朋友是飞空客的吧!
二郎腿?那中间的杆怎么处理的?
11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2-27 01:28:56.0
alloy66

alloy66
[机务] 翔伞级 送礼规定是不可以的,可是在空中机长最大,他说可以就可以,,呵呵
English:提高您的民航英文水平,请每日访问WCARN英文版!
12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01 14:47:06.0
gongsheng001

gongsheng001
翔伞级 [相册] 送礼

13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01 14:50:00.0
gongsheng001

gongsheng001
翔伞级 [相册] 送礼空客的驾驶舱不单可以翘二郎腿,就算座位底下蹲一个姑娘都行。
14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01 21:29:35.0
HKGPRC

HKGPRC
CRJ200级 送礼我做国内航班,有时候在飞行过程中闻到有烟味,应该是驾驶员抽烟了。
15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07 16:11:37.0
lemontree0202

lemontree0202
翔伞级 送礼太危险了~
16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07 22:23:53.0
pyhua

pyhua
B737级 [相册] [中国航空爱好者联盟 销售主管] 送礼nhh
17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08 15:16:24.0
alexhxr

alexhxr
翔伞级 送礼下面引用由 gongsheng001 2006-06-01 14:50:00.0 发表的内容:
空客的驾驶舱不单可以翘二郎腿,就算座位底下蹲一个姑娘都行。

*-*#......这个,太邪恶鸟.....
18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12 10:02:49.0
天地之间

天地之间
[机务] 翔伞级 送礼中国大多数航空公司没有明确要求,国外飞行时是不准抽烟的.
19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12 15:19:25.0
Juliuslee

Juliuslee
B767级 [相册] [湖南飞友会 模拟飞行教员] 送礼想抽就抽,要抽得痛快~~!
20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13 00:31:36.0
zxyb757

zxyb757
动力伞级 [DLC拍飞机 ZYTL Club 动力伞驾驶员] 送礼
听别人说 有一次北京飞大连一个机长在机场休息室连抽了7根红塔山,真是烟鬼呀!

21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13 10:44:44.0
crazyluke

crazyluke
B747级 [相册] 送礼下面引用由 HKGPRC 2006-06-01 21:29:35.0 发表的内容:
我做国内航班,有时候在飞行过程中闻到有烟味,应该是驾驶员抽烟了。

驾驶舱门关着,你是怎么闻到的?
English:提高您的民航英文水平,请每日访问WCARN英文版!
22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14 10:11:58.0
ranqiao

ranqiao
B757级 [相册] [西南之鹰 机长教员] 送礼严格规定:不行!
事实:默许!
23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17 11:25:43.0
blueseye

blueseye
[民航贴图手] C172级 [相册] 送礼下面引用由 LouisLee 2006-02-21 09:58:59.0 发表的内容:
是的,我一个飞行员朋友就这么告诉我的,自动性不是很强的飞机,飞行员负责操作个起飞和降落,飞行中就没太多事了,二郎腿一翘,就在那抽烟了,呵呵

LouisLee正解,这就是ff都喜欢长航线原因之一~~

不过ff也有不抽烟的,我碰到过吸烟的机长和不抽烟的副驾驶一起的,呵呵,比较尴尬~~

24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17 11:29:38.0
blueseye

blueseye
[民航贴图手] C172级 [相册] 送礼下面引用由 nose_gear 2006-02-22 12:49:05.0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你朋友是飞空客的吧!
二郎腿?那中间的杆怎么处理的?

嘿嘿,一定要翘二郎腿的话,需要绕过驾驶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钢管舞啊~~
25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18 14:56:24.0
国泰航空

国泰航空
[飞行员] C172级 送礼下面引用由 gongsheng001 2006-06-01 14:50:00.0 发表的内容:
空客的驾驶舱不单可以翘二郎腿,就算座位底下蹲一个姑娘都行。

哇,这个问题大了
26楼  Re: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18 15:01:06.0
国泰航空

国泰航空
[飞行员] C172级 送礼下面引用由 国泰航空 2006-06-18 14:56:24.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 gongsheng001 2006-06-01 14:50:00.0 发表的内容:
空客的驾驶舱不单可以翘二郎腿,就算座位底下蹲一个姑娘都行。

哇,这个问题大了
相比空客 boing 的飞飞巡航时腿部空间确实是小了点

27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18 19:49:22.0
江海

江海
[飞行员] C172级 送礼既然设计有烟灰缸为啥不可以抽啊~
还有电烟器,有的飞机上也有的.TB上就有,不过大部分都坏了,偶曾经被烫到过~
28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24 22:26:44.0
啊啊哦

啊啊哦
翔伞级 [中国航空爱好者联盟 市场推广] 送礼驾驶仓起火那就有戏看了...
29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29 13:18:48.0
myunhen

myunhen
[空乘] B757级 [相册] 送礼波音没问过,空客的原来说是:空气循环是先送到驾驶舱,然后由驾驶舱循环到客舱。如果ff抽烟的时候循环没有控制,同时冒两根以上,那客舱里就可以闻到烟味,尤其在后服务舱极为明显,偏偏那里又靠近洗手间,搞得我们经常神经过敏,不知道是旅客抽了还是驾驶舱抽的。但是如果ff们控制了驾驶舱到客舱的空气循环以保证烟味不外散,那就意味着他们抽烟的时候我们客舱里的空气是不流通的,唉,没办法,为了不让旅客质疑,忍了
30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6-29 20:24:40.0
Maggie

Maggie
[值机] 翔伞级 送礼他们抽烟有时也是为了提神呀,我老公告诉我他们在飞夜航的时候就靠抽烟提神......
31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7-01 18:12:44.0
airrice

airrice
[飞行员] 动力伞级 送礼下面引用由 gundamzaku 2006-01-05 06:58:57.0 发表的内容:
没听说过,不过外国航空公司是没有的。

谁告诉你外国公司的没有啊?驾驶舱的烟灰缸是美国佬做的,用来干嘛的?
工具:中国航线图——中国飞机和航班实时位置地图!
32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7-04 07:35:54.0
Pink-Angel

Pink-Angel
翔伞级 送礼
就是~没见过就不要乱比较嘛。

这种事情,都心里清楚就好了,不是吗?!

33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7-06 09:52:15.0
平流层

平流层
动力伞级 送礼为什么不可以抽呢?
34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7-19 05:28:41.0
tuneboy

tuneboy
[签派] A320级 [相册] 送礼也许是因为空客中间没有杆……哈哈~
35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7-19 09:26:45.0
土家小草

土家小草
动力伞级 送礼我觉得一个舒适干净的驾驶室这是保证飞行安全最基本的标准 点烟器它是一个组件不是说有 就要用
当然我是不抽烟的 才这样说 只是个人看法
36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7-19 19:15:20.0
AZA793

AZA793
[管理] 翔伞级 送礼下面引用由 myunhen 2006-06-29 13:18:48.0 发表的内容:
波音没问过,空客的原来说是:空气循环是先送到驾驶舱,然后由驾驶舱循环到客舱。如果ff抽烟的时候循环没有控制,同时冒两根以上,那客舱里就可以闻到烟味,尤其在后服务舱极为明显,偏偏那里又靠近洗手间,搞得我们经常神经过敏,不知道是旅客抽了还是驾驶舱抽的。但是如果ff们控制了驾驶舱到客舱的空气循环以保证烟味不外散,那就意味着他们抽烟的时候我们客舱里的空气是不流通的,唉,没办法,为了不让旅客质疑,忍了

波音也如是。

另外国内国外的飞行员如果在飞行中感到需要抽烟都可以抽,因为这样更安全。

37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7-21 12:12:49.0
芒果~

芒果~
[民航贴图手] B737级 [相册] [中国航空爱好者联盟 形象大使] 送礼不喜欢抽烟~~~不好闻,好不舒服的~~~~~
38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7-21 15:09:44.0
kelvin841021

kelvin841021
翔伞级 送礼大家看国内影片<<紧急迫降>>,那里面驾驶员就明目张胆抽烟,当时我还以为是我花了眼!呵呵
39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7-22 01:31:00.0
天使梦

天使梦
B757级 [相册] [成都空港缘分飞友会CDFeeyo 成员] 送礼这都是很正常的哈 当然可以抽烟了 而且一个个抽的很多哈 一般都是烟雾缭绕
40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7-22 20:40:23.0
我是老外

我是老外
动力伞级 送礼要是在飞的时候能去驾驶舱看看地球就好了,风景一定好
41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7-24 10:21:41.0
xlstar

xlstar
B737级 送礼Unbelievable!~~~~~~
English:提高您的民航英文水平,请每日访问WCARN英文版!
42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9-21 23:48:16.0
wondenghui

wondenghui
[地面服务] 翔伞级 送礼抽烟有什么不好的,要不然飞行员在飞机上多寂寞,要是有3个人一起驾驶的话还可以斗地主呢!!
43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9-24 13:00:13.0
alphalimanov

alphalimanov
[地面服务] 翔伞级 送礼下面引用由 wondenghui 2006-09-21 23:48:16.0 发表的内容:
抽烟有什么不好的,要不然飞行员在飞机上多寂寞,要是有3个人一起驾驶的话还可以斗地主呢!!
那就是正副驾和检查员呗

44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9-24 20:13:50.0
少校归来

少校归来
[民航教师] 功勋级 [相册] [中国航空爱好者联盟 飞行模拟教官] 送礼下面引用由 kelvin841021 2006-07-21 15:09:44.0 发表的内容:
大家看国内影片<<紧急迫降>>,那里面驾驶员就明目张胆抽烟,当时我还以为是我花了眼!呵呵

是有这么回事

45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9-25 20:08:54.0
wolfcargo

wolfcargo
[飞行员] CRJ200级 [相册] [飞行员协会 成员] 送礼曾经在一张飞机驾驶舱图片上看到过有一个点烟器,就和汽车上的一样的。但是具体是什么型号的飞机我不知道了,是小型飞机,双发的。
可是我们的DA40飞机上没有点烟器。
46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09-26 23:52:44.0
p-p

p-p
[民航贴图手] 功勋级 [相册]  [拍飞机同学会/CHINA AERO-SPOTTER 中队长] 送礼下面引用由 gongsheng001 2006-06-01 14:47:06.0 发表的内容:

引用图片请勿加上版权!请注意!!
47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10-03 12:13:08.0
常買計劃旅行票

常買計劃旅行票
A320级 [相册] 送礼連犯罪都是沒抓到都沒事
48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10-12 17:03:02.0
seajack

seajack
[飞行员] B737级 [相册] 送礼要抽出来大家一起抽嘛,躲在驾驶舱里抽多不象话啊,一包烟才几块钱而已不至于这样吧……
49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10-13 20:31:21.0
看蓝天

看蓝天
B737级 [飞鸿航空 加油车司机] 送礼下面引用由 gray 2006-02-01 17:07:04.0 发表的内容:
俺们公司CPT 就老憋不住.还没起飞驾驶舱就开始云山雾照了~~~~

CPT素虾米?
50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10-14 13:50:11.0
lei0221

lei0221
B757级 [相册] [航空摄影爱好者同盟 奥运中国 2008 最有贡献的航空摄影专家] 送礼改天找人问问,看哦!
51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10-15 13:24:40.0
喂!

喂!
动力伞级 送礼以后不能让人在飞机上随便拍照了!!
太危险!
工具:中国航线图——中国飞机和航班实时位置地图!
52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10-19 01:42:37.0
飞行箱和我

飞行箱和我
[飞行员] B757级 [相册] [FLYING蓝梦 =CAAC=司机] 送礼严格规定:不行!
事实:默许
53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10-26 10:55:15.0
coollemon

coollemon
翔伞级 送礼哈哈,终于看到民航驾驶仓的内部了。
不过抽烟终究是个安全隐患啊!
54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10-26 13:23:39.0
wildwolf_215

wildwolf_215
[飞行员] 翔伞级 送礼我就亲见过在驾驶舱抽的!
55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10-27 01:37:48.0
hr35507

hr35507
[飞行员] B757级 [中国白菜航空公司 成员] 送礼
机长带头就喳两口

56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12-14 19:00:46.0
beijinglinyang

beijinglinyang
[空乘] CRJ200级 [相册] [中国航空爱好者联盟 安全保障] 送礼我在飞行中在舱门的门口就抽过,那个易拉罐当烟灰缸,才不理那个呢,上来就抽
57楼  Re: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12-14 20:13:30.0
AL-31F

AL-31F
B737级 [相册] 送礼下面引用由 看蓝天 2006-10-13 20:31:21.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 gray 2006-02-01 17:07:04.0 发表的内容:
俺们公司CPT 就老憋不住.还没起飞驾驶舱就开始云山雾照了~~~~

CPT素虾米?

CPT=Captain=机长
58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12-20 21:48:40.0
六翼炽天

六翼炽天
[行政人员] 翔伞级 送礼当然要抽的。
59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6-12-24 19:33:39.0
zlove

zlove
翔伞级 送礼我就准备考飞飞看来是不用戒烟了。。那么多前辈都这样。。
60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1-01 18:14:18.0
daniao

daniao
C172级 [相册] 送礼驾驶舱是男人们的天堂
61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1-04 14:46:38.0
wanzixin123456

wanzixin123456
[机务] 动力伞级 送礼每天给老飞倒烟屁股,是例行工作!
English:提高您的民航英文水平,请每日访问WCARN英文版!
62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1-04 16:33:55.0
sgn110105

sgn110105
[飞行员] C172级 [相册] 送礼ECIAS上在起飞前显示:
1.不要吸烟
2.检查安全带

起飞后就消失了
是不是和安全带一样,禁止吸烟限制也同时消失了???
63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1-17 00:36:09.0
蒸汽飞机

蒸汽飞机
翔伞级 送礼不让抽烟那是才安全隐患.
64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1-20 14:52:28.0
beyond

beyond
[机务] C172级 送礼他们才不管你。想抽就抽。我就在驾驶舱做例行检查时机长还问我要不要抽根烟。郁闷。。。。。。。。。。。
每次航后都得清理他们的烟灰缸。。。。。。。。

65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1-22 05:54:43.0
CaptainTian

CaptainTian
[飞行员] 动力伞级 [相册] 送礼"原则上”绝对禁止!
66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1-22 10:38:47.0
lsm2811

lsm2811
[机务] B757级 [相册] [中国航空爱好者联盟 资深组织推广] 送礼飞机上有点烟器???737/757上没看到过啊
67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1-26 12:22:48.0
【水·云·天】

【水·云·天】
[飞行员] B737级 [*闹场航空* 闹场首席機长] 送礼下面引用由 HKGPRC 2006-06-01 21:29:35.0 发表的内容:
我做国内航班,有时候在飞行过程中闻到有烟味,应该是驾驶员抽烟了。

就boeing的空调系统来说,你是不可能闻到驾驶舱里的烟味,心理作用
68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1-29 13:42:12.0
垂直导航

垂直导航
[飞行员] 翔伞级 [中国航空爱好者联盟 飞机师] 送礼我们飞的时候都抽...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知道可以抽了..
69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1-31 14:56:40.0
cfso929

cfso929
CRJ200级 [相册] 送礼抽烟的时候,靠背放最大角度,俩脚瞪着仪表板底边儿。。。。那叫一个自在,神仙呀
70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2-03 16:38:07.0
Howin

Howin
B737级 [火星俱乐部 火星设计及群总监助理] 送礼上天后.记录本往操纵台一放:来..咱们斗地主.
71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2-08 14:13:58.0
ximenzi4554

ximenzi4554
动力伞级 [相册] 送礼哈哈,这又什么奇怪的?驾驶舱不都是爷们的地方嘛
不过貌似这样会被CC们鄙视的^_^
不知3U那位女飞怎么和大家混啊……呵呵
English:提高您的民航英文水平,请每日访问WCARN英文版!
72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2-10 11:48:42.0
想要养猪的飞行员

想要养猪的飞行员
[飞行员] B757级 [相册] [上航之家 成员] 送礼舱外晴空万里~舱内已经是IFR了~没办法~不过最好是不要抽就是了~
73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2-14 21:49:09.0
红桃A

红桃A
动力伞级 [相册] 送礼在一定程度上使飞行员血液含氧量减少,不适宜在飞行中抽.
74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2-25 22:28:00.0
hengheng1124

hengheng1124
[飞行员] B777级 [相册] [飞院之子 食堂澡堂时代歌城经理 ] 送礼抽啊抽~~~~~TB上不光有点烟器,还有烟灰缸,我都用过,感觉还行,就是烟灰缸设计的太小~~~~飞到3300M火机经常点不着~
夏延上的还行,可惜要自带打火机。
75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2-28 21:18:10.0
最爱744

最爱744
[机务] 翔伞级 送礼谁说不可以的啊 经常见啊
76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3-05 09:51:40.0
野鸽子

野鸽子
A320级 [相册] 送礼抽烟很正常啊. 保持清醒也不能总喝咖啡啊. 飞美国的时候,机长跟我聊的时候还递烟给我呢,不过我不会.
77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3-19 15:40:09.0
hakground

hakground
[空管] C172级 送礼不抽就不是中国飞行员
78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3-21 16:28:49.0
懒得去死

懒得去死
[计算机] 动力伞级 [相册] [飞鸿航空 飞行培训中心 飞行教官] 送礼CFSO上有个视频,就是197加机组的那个,里面的那两个飞行员不都抽烟吗?
79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3-22 01:01:24.0
hacker7#

hacker7#
[机务] 动力伞级 [相册] 送礼
航后的工作之一就是清理烟灰!!!

80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4-04 08:56:33.0
feifeirun

feifeirun
[机务] B737级 送礼不抽烟就抽风
81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5-07 13:11:21.0
lovever17

lovever17
[机务] 翔伞级 送礼看来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感兴趣嘛
应该说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
公告:乘机、接人,就用“飞常准”!由你及时把握航班实时动态!
82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5-08 12:44:11.0
BG3NTR

BG3NTR
B737级 [相册] [航空摄影爱好者同盟 奥运中国 2008 最有贡献的航空摄影专家] 送礼驾驶室没有监控吗?
83楼  Re: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5-23 09:33:18.0
杨司令我饿

杨司令我饿
[市场营销] 翔伞级 送礼下面引用由 【水·云·天】 2007-01-26 12:22:48.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 HKGPRC 2006-06-01 21:29:35.0 发表的内容:
我做国内航班,有时候在飞行过程中闻到有烟味,应该是驾驶员抽烟了。

就boeing的空调系统来说,你是不可能闻到驾驶舱里的烟味,心理作用

你以为飞行的膀胱都很大吗?飞上一个多小时不得去放放水呀,驾驶舱门一开,浓浓的烟味立刻飘出来时那是常有的。
84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5-23 20:48:00.0
黑白电视机

黑白电视机
[民航贴图手] 动力伞级 送礼驾驶舱的好处在于没有烟雾探测系统,没有火警探测系统,也就没有自动灭火系统。手提灭火瓶倒是有的。
85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5-24 20:18:03.0
KENT1822

KENT1822
[机务] 翔伞级 送礼好多时跟机时没位坐被迫坐驾驶舱,虽说挤了一点,但一般可以趁机抽根烟,也是意外收获吧
86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5-28 23:54:43.0
feifeirun

feifeirun
[机务] B737级 送礼还可以静脉注射,还能抽大麻、海洛因、可卡因、狂犬疫苗、二甘醇、三硝基对十二环苯分等等
87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6-03 01:49:09.0
adonis_405

adonis_405
功勋级 [相册] [镇泰居委会 球迷协会会长] 送礼抽了等于再爬八千英尺
88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6-16 22:25:33.0
举炮打A320

举炮打A320
[机务] 翔伞级 [相册] 送礼还好我们公司老飞都不用烟灰缸的,航后工作轻松了许多,感谢FF~~~
89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6-18 13:12:34.0
newstar

newstar
[机务] B737级 [相册] [中国航空爱好者联盟 维修工程师] 送礼嗨!抽烟怎么了,抽大嘴巴也没人管你呀!怎么抽都行!
90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6-20 16:48:26.0
bigpooh

bigpooh
翔伞级 [相册] 送礼我在737-700卫生间内的门上的烟灰缸里见到过烟灰
91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6-22 13:34:02.0
fanel123

fanel123
[飞行员] 翔伞级 送礼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感兴趣嘛

工具:中国航线图——中国飞机和航班实时位置地图!
92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6-22 21:29:52.0
wayy123

wayy123
翔伞级 送礼下面引用由 bigtree 2006-01-04 21:06:53.0 发表的内容:
那就不知道了,不过每次接飞机下来清洁工都会从驾驶舱的烟灰缸里倒出一堆烟头

清洁工能进驾驶舱么
93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6-22 21:32:05.0
wayy123

wayy123
翔伞级 送礼下面引用由 myunhen 2006-06-29 13:18:48.0 发表的内容:
波音没问过,空客的原来说是:空气循环是先送到驾驶舱,然后由驾驶舱循环到客舱。如果ff抽烟的时候循环没有控制,同时冒两根以上,那客舱里就可以闻到烟味,尤其在后服务舱极为明显,偏偏那里又靠近洗手间,搞得我们经常神经过敏,不知道是旅客抽了还是驾驶舱抽的。但是如果ff们控制了驾驶舱到客舱的空气循环以保证烟味不外散,那就意味着他们抽烟的时候我们客舱里的空气是不流通的,唉,没办法,为了不让旅客质疑,忍了

驾驶舱跟客舱的空气不是一个循环  你不会闻到罢
94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6-22 21:33:15.0
wayy123

wayy123
翔伞级 送礼下面引用由 天使梦 2006-07-22 01:31:00.0 发表的内容:
这都是很正常的哈 当然可以抽烟了 而且一个个抽的很多哈 一般都是烟雾缭绕

就是 你说的对 FF不抽烟的不多罢
95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6-22 21:34:17.0
wayy123

wayy123
翔伞级 送礼下面引用由 BG3NTR 2007-05-08 12:44:11.0 发表的内容:
驾驶室没有监控吗?

你以为银行啊 还有摄像头?
96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6-30 00:07:34.0
有翼而飞

有翼而飞
[飞友] C172级 送礼我在飞行中从来没吸过烟
97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7-02 16:11:00.0
如么小

如么小
[管理] 翔伞级 [北京飞友会 [Feeyo Beijing] 成员] 送礼96楼的 好同志!!
98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7-06 04:17:14.0
感觉不到你

感觉不到你
B767级 [相册] [航空摄影爱好者同盟 奥运中国 2008 最有贡献的航空摄影专家] 送礼开开驾驶舱门,吞云吐雾似神仙
99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7-30 13:25:03.0
疯子王

疯子王
动力伞级 [成都空港缘分飞友会CDFeeyo 成员] 送礼每次坐飞机想抽烟的时候
总想去敲驾驶舱的门
看看有没有认识的FF
然后一起进去抽两支
哈哈
100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8-05 12:31:12.0
rwxfly66

rwxfly66
翔伞级 送礼
抽烟永远都不是好事,提神?

听某个抽烟的朋友说:
困的时候抽根烟提提神,
睡不着的时候抽根烟好睡觉,
热的时候抽根烟凉快凉快,
冷的时候抽根烟暖和暖和...

汗!

101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8-16 19:10:57.0
boeing737-800

boeing737-800
B787级 [相册]  [西南之鹰 一大队机长] 送礼突然犯起烟瘾…………
English:提高您的民航英文水平,请每日访问WCARN英文版!
102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8-16 22:31:54.0
zaixu

zaixu
[飞行员] A320级 [火星俱乐部 成员] 送礼先顶了再水yxh52
103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8-20 20:29:16.0
Nasa000

Nasa000
[飞行员] 翔伞级 送礼抽不抽就不要说了,主要看习惯。
有从冷舱开始的,有离地开始的,还有巡航开始的,
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经常重复的一件事而已。

104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8-26 18:44:43.0
韦大宝

韦大宝
翔伞级 送礼欧洲有些航班至今都是允许乘客吸烟的
105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9-10 00:23:30.0
脚不落地

脚不落地
翔伞级 送礼88年还是89年的时候,从南京回长沙,伊尔14,夜航.
起飞前,发动机提速时那个震动啊,吓死人!鸟飞机坐在后
面可以看到开放的行李舱,铝皮都卷起来了,一个字:破!
飞起来后,遇到气流,一个劲在那颠。手上都出汗了!
颠着颠着,驾驶舱门开了,一个50左右的大叔嘴上叼着颗烟出来了,边走边把手放在裤子拉链处。
我tmd一下子就放心了。哈哈。
106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9-11 13:22:56.0
chillie_yang

chillie_yang
B757级 [相册] 送礼楼上的太有才了。
107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9-21 00:31:41.0
Manson720*JET

Manson720*JET
B757级 [相册] [全球杭州飞友俱乐部 俱乐部内地(浙江)推广大使] 送礼下面引用由 rwxfly66 2007-08-05 12:31:12.0 发表的内容:

抽烟永远都不是好事,提神?

听某个抽烟的朋友说:
困的时候抽根烟提提神,
睡不着的时候抽根烟好睡觉,
热的时候抽根烟凉快凉快,
冷的时候抽根烟暖和暖和...

汗!

正所谓 满足了欲望..
108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9-21 21:54:41.0
P灬天妖灬q

P灬天妖灬q
[民航教师] C172级 送礼别说大飞机了,很多人都在CJ6上抽过烟.
109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9-23 23:26:31.0
御风飞翔

御风飞翔
[飞行员] 翔伞级 送礼105楼的太有意思了,顶
110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09-27 17:29:32.0
reedemily

reedemily
[飞行员] 翔伞级 送礼呵呵,正常。
111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11-20 16:11:26.0
cczx012

cczx012
[机务] 动力伞级 [上航之家 成员] 送礼。。听说还有带PSP的。。
前几天早上航前,看到有小飞在座位上补觉。。有点汗
公告:乘机、接人,就用“飞常准”!由你及时把握航班实时动态!
112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7-11-23 18:40:54.0
breathruru

breathruru
[飞行员] C172级 [相册] 送礼飞行员基本上都抽烟的!
113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6-08 15:01:34.0
@天之骄子

@天之骄子
翔伞级 送礼我在驾校的时候,我们那个教员在飞机上就抽,有时候他领我们飞,我们都带烟。现在自己飞了,还得给机长烟抽,不过还好啦,我们几个飞行员都抽烟。谁也不嫌谁。呵呵
114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6-25 04:11:20.0
fldxsp

fldxsp
[机务] C172级 送礼我们公司波音的烟灰缸全部取走了,以前那里面经常是塞得满满的烟屁股。
115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6-26 02:31:12.0
caacandy

caacandy
[媒体记者] 翔伞级 送礼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望诸位FF不要吸烟过多哈~~~
116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7-01 05:30:43.0
zyf812

zyf812
[飞行员] 动力伞级 送礼红眼航班,你当是上通宵网阿!烟,咖啡,茶……全往上顶!飞到后半夜怕是整个飞机除了前面的俩司机是睁眼睛的,其余都睡过去了!波道里也没有声音,这个时候抽烟不但可以打发时间,还能保持(麻木的)清醒。至少不在起飞和降落关键阶段抽就无可厚非。
117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7-09 14:54:33.0
deepboy

deepboy
翔伞级 送礼好像可以的,不过听说点烟器很有一说...
118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7-10 19:12:57.0
yulia

yulia
动力伞级 [上航之家 成员] 送礼哈哈,被拍到证据了。
其实与其冒险乘一个昏昏欲睡的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不如痛痛快快让他来一支,反正坐在后面的人也闻不到吧
119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7-11 13:53:01.0
BOEING747

BOEING747
A320级 [相册] 送礼以后想抽烟了就往驾驶仓里冲
120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7-14 09:53:36.0
boeing7449l

boeing7449l
A320级 [西南之鹰 一大队副驾驶] 送礼TMD我再也不飞744了 CPT都把人熏傻了……
121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7-28 15:15:15.0
王连龙

王连龙
B737级 [相册] [中国航空爱好者联盟 组织推广] 送礼下面引用由 wondenghui 2006-09-21 23:48:16.0 发表的内容:
抽烟有什么不好的,要不然飞行员在飞机上多寂寞,要是有3个人一起驾驶的话还可以斗地主呢!!

这个好。人不够就去后面叫几个来

想起笑话“涛哥答记者问”,美国记者说上太空往往6、7个,中国就1、2个。涛哥说你不了解他们,他们3个人就斗地主,4个打麻将,5个打保皇,6个打够级……

循环下去……

工具:中国航线图——中国飞机和航班实时位置地图!
122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8-05 13:45:12.0
loveFLY

loveFLY
A320级 [相册] [全球杭州飞友俱乐部 成员] 送礼讨厌烟味
123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8-12 21:34:20.0
AeroDoggy

AeroDoggy
[管理] C172级 [相册] 送礼飞机上起火可是很危险的啊
124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8-20 09:37:16.0
guchangbao

guchangbao
[代理商] 电话:(0371)65991111/96666。全国免长途售票热线:400609666  送礼好像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乐。。
125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8-23 23:52:14.0
shuaiyu365

shuaiyu365
[飞行员] 翔伞级 送礼74楼的哥们很逗! 首先,你飞的是航天飞机啊?  你能飞3300M? 其次,难道你们飞机没有密封?座舱高度你知道吗?你会看座舱高度吗?最多2000多一点的座舱高度,你打火机也点不着?  你用的是河南产的吧?

还有,我想说的是,长航线飞行,旅客们可以睡觉,我们不能睡觉,在座舱里抽烟,不是有多么的吊,也不是违反什么规定,只是抽烟可以提神!
126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9-07 11:05:53.0
a06732

a06732
C172级 [相册] [东北一家人 成员] 送礼下面引用由 shuaiyu365 2008-08-23 23:52:14.0 发表的内容:
74楼的哥们很逗! 首先,你飞的是航天飞机啊?  你能飞3300M? 其次,难道你们飞机没有密封?座舱高度你知道吗?你会看座舱高度吗?最多2000多一点的座舱高度,你打火机也点不着?  你用的是河南产的吧?

还有,我想说的是,长航线飞行,旅客们可以睡觉,我们不能睡觉,在座舱里抽烟,不是有多么的吊,也不是违反什么规定,只是抽烟可以提神!
3300M怎么飞不到?

127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9-10 20:09:39.0
韩三儿

韩三儿
[机务] 翔伞级 送礼飞机驾驶舱是唯一可以抽烟的地方,国内是允许飞行员在飞行中抽烟提神
128楼  Re: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9-12 13:27:29.0
shflying

shflying
[地面服务] B737级 [相册] 送礼下面引用由 nose_gear 2006-02-22 12:49:05.0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你朋友是飞空客的吧!
二郎腿?那中间的杆怎么处理的?

哈哈,确实只有空客的才可以翘二狼退的。
129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9-14 22:19:56.0
cow999

cow999
翔伞级 送礼如果驾驶舱里扔个烟头都会起火的飞机谁敢坐,所以抽个烟没啥大不了的.

130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9-16 11:15:23.0
cc870828

cc870828
翔伞级 送礼以后打火机要是再没收,就问机长要。哈哈!实在想抽了,就去驾驶仓一起抽!
131楼  Re:[讨论]听说飞机驾驶员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抽烟   2008-09-19 16:33:04.0
wr13085369363

wr13085369363
动力伞级 [相册] [昆明飞友会 拍机组组员] 送礼飞行安全无小事,飞行员也不能这么做吧!
公告:乘机、接人,就用“飞常准”!由你及时把握航班实时动态!

楼主:
插到点烟器上面是允许使用的,点烟器本来就是用来给用户使用,而不是飞机本身的电子设备使用。和汽车的用法一样,除了点烟还可以作为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