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O口的上升与下降时间和什么有关?

楼主(2011-11-20):
LCD手册里写着各路输入信号的上升时间均要求不大于5ns,下降时间均要求不大于3ns,要满足这个要求,和什么有关?FPGA IO口设置?时序约束?

请大虾指教我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
我虽然功夫还没练到家,但是 FPGA IO口的上升与下降时间应该和时序约束没关系,这应该取决于fpga本身的速度等级吧

网友:
这个貌似是芯片的特性,跟设置没有关系,楼主看看FPGA的datasheet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多谢二位!最近太忙,我都没空好好查一查。

翻了下手册没翻着哪里有讲IO口上升下降时间的...
网上查了有人说C8最高能跑133M,也没在手册里找着确凿证据...
和tCO有关么?不懂啊...

那按我这个LCD的要求,“上升时间均要求不大于5ns,下降时间均要求不大于3ns”,EP2C8Q208C8可以满足要求么?

再等大虾出现,否则我只能等有空慢慢咀嚼手册了~~

网友:
手册确实有说明!不过不叫IO!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叫什么啊,仍旧木有找到...

楼主:
在CII5V1-1.3这个Datasheet里翻来覆去看,终于看到Timing Specifications里有这么一段话:"The preliminary timing model will be added into a future revision of this Data Sheet." 汗...

赶紧上官网下载了最新版本的CII5V1-3.3来看,Timing Specifications里多了不少内容。
在High Speed I/O Timing Specifications里对LVDS、mini-LVDS和RSDS的说明里倒看得到上升与下降时间,都是以tRISE和tFALL表示,但对于LVTTL和LVCMOS的上升下降时间呢??木有找到。。。

楼主:
难道和 Maximum clock toggle rate 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直接连就行了,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想找到理论依据啊..
谁给我提供个..

网友(2013-08-06):
实际就是IO口的输出驱动能力。

网友:
IO输出的边缘是有条件的: 即IO脚并接xxPF的电容,然后对这个电容充放电. 这个电容就是输出线上的分布式电容. 看pdf. 之后根据I*t=q=cu, 可以大概算出平均的IO电流, 再根据LCD的输入电容计算其充电时间t, t可以认为是上升时间.
一般来说FPGA的驱动能力很强, 驱动LCD毫不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