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lman滤波波形输出

楼主(2011-11-20):
用串口示波器观察波形。红线加速度计,黄线陀螺,蓝线是滤波输出。请做过的同学看一下波形是否有什么问题。

网友:
1. 請問這是角速度還是角度的圖??

网友(2012-08-27):
整体低了些

网友:
如果陀螺仪没有经过积分转为角度 那么这个波形就是错的

楼主:
说明一下: 红线是加速度计转换为倾角的值; 黄线是陀螺仪积分出来的角度值; 蓝线是Kalman滤波后的倾角值。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实测,将传感器放在一定角度的斜面上,看看klman计算出来的角度是不是这个角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