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操作问题

楼主(2011-11-20):
各位大哥,大姐,最近编写S3C2440的裸机程序,驱动SD卡,第一个块能读出来,数据也是对的,用的CMD17命令(参数0),后来写入其他数据地址读出来的就不对了(CMD17参数就是数据起始地址),想请教是这样读数据的吗?SD卡是按照块读取的,从CMD17输入的地址开始读取一块512字节,还是有其他的读取要求。

网友(2012-02-10):
你SD卡,初始化成功了吗。从地址(物理地址)读扇区(512字节---------),下个WINHEX软件好好看看SD内的内容,下些单片机驱动SD卡的资料,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