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DCDC,电路简单,降压,从12-24V降至5V,输出10MA即可,但是要求静态耗电小,效率高

楼主(2011-11-21):
还有体积小

网友:
www.digikey.com 中搜DC-DC

网友:
价格敏感的就是34063,但是效率不够高,价格不敏感就好多选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www.digikey.com 中搜dc-dc

如果有型号就说下型号,否则给人感觉是广告。

网友:
10mA用LDO应该更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www.digikey.com 中搜dc-dc
如果有型号就说下型号,否则给人感觉是广告。

3楼你可知道digikey是什么?
用得着我们去做广告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10ma用ldo应该更合适。

没错,这种场合绝对是LDO。

网友:
10ma 用TL431最简单,不过效率相当低。

网友:
如果非要是DC-DC的话可以用mc34063a  0.4元  lm2841b 1.5元  TPS5401 1.2元

网友:
刚查了下 静态电流小的 宽输入 而且便宜点的 还比较好买的DCDC,也就TPS5401了。

楼主:
LDO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低压差线性稳压。

网友:
如果不要求效率,这个最好的是7805,不用散热片。
DCDC在这种电流下的效率也很低的。

楼主:
是吗?那么有没有希望输入在2毫安以下,输出10MA呢?再不行,输出5MA也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可能?12*2<5*5<5*10

网友:
金升阳的DCDC模块。

网友:
7805的静态电流太大。我建议你看看美信的一些芯片,我记得好像有一款MAX6765,静态电流很小。

网友:
LP2950在10mA时用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这个必须要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www.digikey.com 中搜dc-dc
如果有型号就说下型号,否则给人感觉是广告。
3楼你可知道digikey是什么?
用得着我们去做广告么?

楼主新人,别介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www.digikey.com 中搜dc-dc
如果有型号就说下型号,否则给人感觉是广告。
3楼你可知道digikey是什么?
用得着我们去做广告么?

哈哈。。。强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才10ma,直接7805拉倒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www.digikey.com 中搜dc-dc
如果有型号就说下型号,否则给人感觉是广告。
3楼你可知道digikey是什么?
用得着我们去做广告么?
哈哈。。。强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www.digikey.com 中搜dc-dc
如果有型号就说下型号,否则给人感觉是广告。
3楼你可知道digikey是什么?
用得着我们去做广告么?

好像都觉得我是BC似的。人家楼主楼主说了那么多要求,必然是找了好久没找到.
digikey怎么了?谁知道你是不是digikey的推销员。
TI和NXP大不大?照样花钱打无耻广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吗?那么有没有希望输入在2毫安以下,输出10ma呢?再不行,输出5ma也行

楼主,我劝你别用dcdc了,别嫌我说话难听,你这个基础,用不明白的!最基本的能量守恒都不符合

网友:
小马哥,快人快语啊!还记得那个gpib模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小马哥,快人快语啊!还记得那个gpib模块吧。

嗯,当然记得 :)

网友:
如果输入12-24V已稳压,就串个稳压二级管,静态耗电为零.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是吗?那么有没有希望输入在2毫安以下,输出10ma呢?再不行,输出5ma也行
楼主,我劝你别用dcdc了,别嫌我说话难听,你这个基础,用不明白的!最基本的能量守恒都不符合

如果输入24V2MA,输出5V,最大可以获得多少电流?5MA行吗?如果输出3.3V呢?输出5MA也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是吗?那么有没有希望输入在2毫安以下,输出10ma呢?再不行,输出5ma也行
楼主,我劝你别用dcdc了,别嫌我说话难听,你这个基础,用不明白的!最基本的能量守恒都不符合

如果输入24v2ma,输出5v,最大可以获得多少电流?5ma行吗?如果输出3.3v呢?输出5ma也不行?

这个可以,但是也很难的。

网友:
34063效率高不高是由元件决定的。参数选好了效率应该不低。

网友:
回复 网友I:

7805的静态电流就不说啦……

网友(2011-12-30):
回复 楼主:
输出10mA,你没必要用开关电源了,因为开关电源静态功耗一般都会比线性的稳压芯片高的,在效率上来说会得不常失.而且个部还可加电感,成本会增加.
我给你推荐一个线性的芯片,HT7550,100mA,静态电流 <1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