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声波探伤问题

楼主(2011-11-21):
1.逆变器输出高压为450V
2.MOSFET导通时间为探头的振动周期(55KHz)时间约30uS--使用单片机控制1S激发一次(打开开关管IRF840然后关闭),正常情况探头会 啪 啪 的响 而且二极管D14上有输出波形
IRF840之前用得74LS06驱动后改为TPS2812驱动
现在的问题是探头毫无反应,采集D14正极端电压没有丝毫变化(我是关闭IRF840后一直在采集,采集周期为200K)
关断IRF840后 Rds电阻不是无穷大只有10K左右
有大虾能帮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吗?电路有什么改进的。

网友:
发射头、接收头放在哪里?

楼主:
发射 接受 探头都是J15 单发单收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TPS2812电压的太低了吧. 你可以试试用信号发生器测试一下.可能要7V左右吧.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说错了 7406是反向输出,TPS2812是正向输出,是不是需要改用TPS28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TPS2812输出高电平为11V 低电平为0.3V  开启开关管完全可以

网友:
你看看同样的输入信号,在74LS06和TPS2812输出是不是相同的波形,还是高低电平反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错 我知道74LS06是反向  TPS是同相

楼主:
现在能打响探头 但是声音太小了 难道要坐阻抗匹配?

楼主:
探头已打响想继电器开启关断的声音 结贴

网友(2014-08-18):
超声波探伤学习者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