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C34063老是烧毁,初步怀疑输入电压过高~

楼主(2011-11-21):
请教 MC34063老是烧毁,初步怀疑输入电压过高~

MC34063输入是用的220-24V变压器,220V电压波动有时候较大,高的时候230多V,导致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也较高,
24V整流之后就变成30多V的直流,34063的耐压也就40V,这个板子用了差不多3个月就坏了,出现过四五次了,
怀疑输入电压异常波动超过40V,所以34063烧毁,有时候MCU也烧毁,出现几次34063爆烮开了
现在应该怎么处理?不大改板的情况下,串个电阻到34063的输入端? 加个压敏电阻?

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打算修改设计呢?还是在现有基础上凑活用用。

网友:
还有一种说法,34063输入+输出不能超过40v,要不容易坏

你要输出5v输入最多35v

估计串个电阻,后面加个tvs管 或压敏电阻估计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过datasheet,好像没提到是输入+输入,大致是所有pin的对地都不能超过40V,有些要更低。

网友:
输入+输出压差不能超过40V是指反压的情况。

网友:
买的是不是正品,国产的便宜货容易挂。

楼主:
是国产的,国产的便宜啊回复

【1楼】USACH 美丽坚和中国
回复 楼主:
你是打算修改设计呢?还是在现有基础上凑活用用。

当然在现有基础上哦

现在情况
我把整流改为半波,这样电压稍低,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正品就是容易爆炸,耐压不够!
我一直输入28V,输出5V,调机一天炸了快5个,当时以为是设计有问题,电流、电压什么的测了之后才知道是耐压不够,找采购理论,人家是赛格买回来的,换成ON的就不炸了,输入试过50V,还是好的(只试了1分钟)

正品 (原文件名:ON正品.JPG)

仿制品 (原文件名:仿制品1.JPG)

爆炸 (原文件名:仿制品爆炸.JPG)

网友:
负载不大的话,就串几个二极管,

网友:
对,要买正品。

网友:
使用正品有惊喜。。

网友:
以前也玩过,买了20个,用于24V转5V,竟然烧掉了19个!!最后有一个没坏!都是23V还行,上24
V就完!!

网友:
市场上的杂牌冒牌确实不咋地,换成正品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非正品就是容易爆炸,耐压不够!
我一直输入28v,输出5v,调机一天炸了快5个,当时以为是设计有问题,电流、电压什么的测了之后才知道是耐压不够,找采购理论,人家是赛格买回来的,换成on的就不炸了,输入试过50v,还是好的(只试了1分钟)

正品 (原文件名:on正品.jpg)

仿制品 (原文件名:仿制品1.jpg)
爆炸 (原文件名:仿制品爆炸.jpg) </cente......

仿品,一般都是耐压不够还是从正规的,代理商,那里买吧

楼主:
是这样滴~ 嘿  这次又买了50个,结果放上去不能用,电压从30V调节到19V了,而原来的放上去就是5V,就好的,
怀疑这次采购的34063不能用,郁闷~试了3个新的都是这样,用法不一样?

网友:
12V- -5V连续冒烟4个 第五个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晕死,下次你说清楚国产仿冒就好啦…………

说到mc,我以为是TI产的……

on和ti的都还好吧。pin to pin的还想还有 3063

网友:
回复 网友E:
想便宜又想性能好,不妨试试bm34063,市场上的那些料你们也敢买?高人太多,水太深,下次长记性吧。

mark 一下 以前直插34063,现在换贴片的,原来出5v 现在5.7v 晕了,难道也买假了?

网友(2012-01-06):
用过一种标HTC的34063,还可以。另也换过几种34063,还没遇到设定5V出来5.7的问题。

网友:
吧原来好的直插的换到我贴片的板子上了,悲剧,还是出5.7v,看来不是片子的事

才下个on的34063设计电子表格,放上来,我再照这个试试

网友:
假货
输入端加TVS。。。。。。

网友:
买进口的

网友:
用LM2596吧性能不错的 就是价格贵点, 34063假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炸得惨不忍睹啊,,以后要样品都可以直接找我,,都是正品。。

网友:
回复 网友F:

伤不起啊

网友:
不说声谢谢,就对不住LZ了

网友(2012-12-09):
我今天也烧了5片了,一片一块钱买的,估计是国产的,最后发现耐压不够,长记性了这回!

网友:
市场上st的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