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能做视频叠加吗?

楼主(2011-11-21):
能用FPGA在视频图像上叠加字符或者图片吗?
不需要AD和DA的那种!直接用FPGA做!

网友:
除了ad和da这类模拟的,好像是没什么数字的fpga不能做的。实在不行就模拟+数字=FPAA+FPGA。

网友:
周里工在推一个方案,一搜就有

楼主:
将接收过来的VGA信号经过FPGA处理,处理就是添加进OSD菜单,然后直接冲FPGA输出去!这个功能能实现吗?
没有其它的IC,这个模式!

网友:
时间要求要满足

网友:
叠加字符 MB90092 挺好用。

楼主:
【6楼】 tangwubing1988
积分:27
派别:
来自:武汉 ,武昌。
叠加字符 MB90092 挺好用。

因为扩展需要,现在就是使用这个方式,所以想找个其它的方式去做哈!

网友:
当然可以的,坛子里有个兄弟不是把视频叠加都做出来了,也是只用了FPGA

楼主:
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哈!呵呵!

网友:
参考我在另一个帖子里的回复:
如果你是以模拟信号的方式叠加,不需要知道精确的像素时钟:
假设你的字符叠加时钟为10MHz/点,那么你在64us内可以给出640个点,你需要一个10位的计数器,用行同步信号复位,低4位寻址16×16字库的水平像素,高6位为叠加字符在水平方向的偏移。
需要的芯片:
* 同步提取芯片
* CPLD产生OSD时序,ROM字库
* 视频放大器用于叠加原始视频与OSD

楼主:
我看到ZLG的方案,是一个FPGA+LM1881+SRAM+FLASH
flash用来存储字库
sram做显存
LM1881用来提取同步信号
fpga做OSD
那么实现多路呢?也只需要一个同步提取芯片吗?

网友:
首先将你的规格讲清楚,输入信号是怎样的,分辨率,刷新速度,像素时钟频率,每行多少时钟,每场多少行,行/场前肩/后肩位置,这些都不说,没办法定方案。

楼主:
目前对这个方面不清楚,所以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呵呵!

网友:
你连输入信号是怎么样的都不知道,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呵呵!我先了解下!
输入信号就是普通的摄像头的信号!
模拟的摄像机!

网友:
你要叠加的文字点阵大小是多少(16x16吗)?
总共有多少种文字或者符号?

楼主:
谢谢!看来我还是很多概念不清楚,我先摸清楚了再提问,!呵呵!

网友:
可以的,将二个视频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再叠加

网友:
如果是复合视频信号上的视频叠加,可以用单片机实现。

我用stm8 一颗单片机就实现了OSD 菜单和文字叠加。

自动检测NTSC ,PAL 制式。

楼主:
?速度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