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7 串口监听方法清教

楼主(2011-11-21):
大侠们,我在485总线中想监听某设备发送的数据,波特率为19200 ,数据是不间断的,主机轮询,分机应答,分机无事件时应答ACK,有事件时回复特定的数据。
目地:想监听到总线中分机的事件数据,实验用
方法:PC机上做一Delphi的软件,串口分析数据来源,使用SPComm控件,事件触发机制
问题:接收一帧不全时,如何将数据区分还原出来

ep:(头) 71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72(尾) 可能第一次取出时71 00 01 下次次事件取出时  02 ... 72(数据无含义,只想表达清楚)

多谢大家建议,先谢谢了!

楼主:
早上发的,晚上一看没人回,顶起,难道用Delphi人太少了???还是我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
表达的确不大清楚。
另外,用串口最好不要用控件。
网上找找CreateFile,ReadFile和WriteFile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次的数别扔啊,缓存到buffer,和下组数一起找帧结构。直到找到完整的一帧,再把这帧前面的都扔了,后面的还要保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见略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