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3.3 总死机

楼主(2011-11-21):
各位好。请问有没有遇到过CCS总死机的情况,就是没有连仿真器,在编辑程序的时候,总死机。我必须得总保存,才能保住程序,要不然就白写了。而且几分钟就要一次。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
ccs,CCS的补丁,仿真器驱动,三者必须完全匹配才行,我现在也在解决这个

网友:
我的有时候在win7下会蓝屏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可能是CCS的智能感知造成的死机。换个编辑器吧,就用CCS去编译。

网友:
神马编译器都是浮云,用记事本写程序,命令行编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