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选型要求有USB host(打印机控制),可读写NAND FLASH、可接LCD、16位按键,价格最便宜,

楼主(2011-11-21):
各位:
现在因项目需要,选 择一款MCU,要求有USB host(打印机控制),可读写NAND FLASH、可接LCD、16位按键,价格最便宜,快速开发。
请大家推荐,之前想考率STM32,但是感觉STM32的库太繁琐,用起来很费劲。

网友:
有usb host 就不可能太轻松

网友:
S3C2416,和STM32F103ZET6差不多的价格,带USB Host(如果不介意是1.1的话),可接NAND/SDRAM/LCD,可跑Linux系统,不用折腾USB Host协议栈,应用开发方便快捷,满足你所有愿望~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NUX系统貌似比较大的难关,我的想法是有没有可能用单片机自带USB HOST,加NAND FLASH,加LCD,最好有开发板相关例程可直接裁剪应用的。傻瓜式的开发,最快最省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nux系统貌似比较大的难关,我的想法是有没有可能用单片机自带usb host,加nand flash,加lcd,最好有开发板相关例程可直接裁剪应用的。傻瓜式的开发,最快最省事的。

都这样了,要开发人员干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nux系统貌似比较大的难关,我的想法是有没有可能用单片机自带usb host,加nand flash,加lcd,最好有开发板相关例程可直接裁剪应用的。傻瓜式的开发,最快最省事的。

你使用linux不就是傻瓜式的开发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凌通的GPL16系列的或GPL32系列的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有相关例程可直接裁剪应用的。傻瓜式的开发,价格便宜,最快最省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把所有的基础研究都做透了,并形成标准的模块和接口,如:键盘扫描、LCD、232\485\USB莆成标准模块,说白了就是技术研发形成标准化模块及接口标准,实际做产品开发的人,只要在主程序框架中根据功能配置要求做推积木式的组合应用联调就可以形成一个产品。有没有公司或个人或团队跟我有一样的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有相关的连接吗?相关资料可以在哪得到?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把所有的基础研究都做透了,并形成标准的模块和接口,如:键盘扫描、lcd、232\485\usb莆成标准模块,说白了就是技术研发形成标准化模块及接口标准,实际做产品开发的人,只要在主程序框架中根据功能配置要求做推积木式的组合应用联调就可以形成一个产品。有没有公司或个人或团队跟我有一样的想法?

操作系统就做了你想的这些事情,你的想法人家几十年前就想到了,并且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操作系统在软件架构上是这样做的,但是对于一些单片机来说太大了大复杂了,虽然也有uclinux等,但是真正面对硬件的标准接口的稍有一点开发经验的人拿来就用的现在还没有做到。可能各个不同的研发公司内部有在做这个工作,大家都在做同样的重复性的工作,没有形成标准,稳定性可靠性千差万别,成就了很多的所胃个人能力的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你把基础研究做透了,你就会发现linux驱动架构已经是很标准化、模块化了,再傻瓜化就只能做些比较傻的事情了。

网友:
还有.net micro frame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只有研究学习应用LINUX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凌通的gpl16系列的或gpl32系列的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有相关例程可直接裁剪应用的。傻瓜式的开发,价格便宜,最快最省事的。

mtlsh:
     能否提供相关的资料链接?凌通貌似用的人很少,第一次听说这个系列MCU,开发工具等从什么地方获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