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ign语句请教

楼主(2011-11-21):
最近在i2c代码学习中看到如下语句
assign sda = sda_out_en;// i2c数据线

在modelsim中仿真的结果如图所示。

sda_out_en的高阻态在sda中是忽高忽低的。
请指教。

网友:
看这个关系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觉得的sda和sda_out_en搞反了

网友:
能不能给出完整代码啊。这一句话怎么分析啊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实现双向IO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出完整代码啊。这一句话怎么分析啊

完整代码altera官网能找到,SPI to I2C的。
但是感觉这个问题没有必要看完整代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想实现双向io口吧。

sda是双向口,没错。但是仿真波形怎么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