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f107实现类似vnc远程桌面共享?

楼主(2011-11-21):
rt,谢谢啦,我觉得可以,可是不太清楚。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
理论上可以,问题是,有必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必要啊,既然f107支持一般的网络操作,telnet和ftp以及http,那我们可以实现vnc的话,那样不是能把更多的家电等引入只能控制么,以后必然是每个家电都会有系统,和网络,如果可以用stm32就能实现一个原型,那么以后可能会更好发展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页方式的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知道可以用网页的方式,可是,那样做的话没什么意思咯,只能处理控制方面的问题,比如开关调节,可是如果要处理,图像,比如我想通过自己的手机看监控器的内容,而不是打开监控器这样的操作的话,

网友:
这种事情用STM32来做就是自找麻烦,吃饱了撑的。
现在一台能跑Android的山寨pad才几百块,想干啥干啥。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知道可以用网页的方式,可是,那样做的话没什么意思咯,只能处理控制方面的问题,比如开关调节,可是如果要处理,图像,比如我想通过自己的手机看监控器的内容,而不是打开监控器这样的操作的话,

网页也可以做到。复杂的在客户端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知道可以用网页的方式,可是,那样做的话没什么意思咯,只能处理控制方面的问题,比如开关调节,可是如果要处理,图像,比如我想通过自己的手机看监控器的内容,而不是打开监控器这样的操作的话,

手机用VNC方式连接,不也是要在手机或电脑上开个软件么。网页也就是开个浏览器而已啊。
VNC方式可以跨平台,网页方式一样可以跨平台。
VNC方式,要求系统有图形界面系统,但网页方式不要求。
VNC方式,随时刷新界面图像,数据流量很高,而且在网速不畅的情况下,操作实时性很差。
网页方式,数据量很小,所以操作的速度也要快很多。

网友:
如果只是需要显示比较漂亮的图形可以用SVG,服务器返回数据,图形在客户端渲染。

网友:
客户带浏览器的随便都有,有带VNC客户端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哈,可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想实现的客户端的界面很复杂而不是简单的控制,一个网页怎么可以实现很好的交互呢?真的很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谢谢你的提醒,好像svg的话要使用java虚拟机才行啊,stm32不能对它提供支持吧,网页的话好像只能很简单,我的目的是在stm32上实现浏览和网页服务,两个方面。。该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想实现的客户端的界面很复杂而不是简单的控制,一个网页怎么可以实现很好的交互呢?真的很差的。。

用jQuery Mobile + AJAX做的网页交互性不会比原生应用差多少的。
你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方向错了,STM32是做实时控制用的,不是做交互的,就算是照你的思路做,也不是用STM32,至少得ARM9。
我说几百块一台Android pad,意思是智能家电完全可以把Android pad的硬件整合进去,这样无论是本机交互还是远程遥控都有很大提升,效果绝对比STM32好几百倍,并且成本增加最多也只是几百,但是光“智能”这个噱头就至少可以多卖一两千。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提醒,好像svg的话要使用java虚拟机才行啊,stm32不能对它提供支持吧,网页的话好像只能很简单,我的目的是在stm32上实现浏览和网页服务,两个方面。。该怎么办呢?

你到底是要用STM32做服务器还是客户端?

网友:
看到坛里很多人都写过GUI,楼主应该可以做个简单的。自定义个简单的GUI内核,stm32做瘦服务端,只处理窗口剪切域等信息,pc做一个肥的客户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想实现的是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都用stm32。不是我不想用android,可是我想的是android已经有相应的软件了,而且stm32支持telnet等网络方式,所以我觉得在家电类用android性价比不会很高,虽然以后电子市场应该会降更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不是想做gui哈,是想通过网络的远程控制,如果是本地应用将屏幕的信息发送过去,主要是数据的传输不太清楚,虽然有android等vnc的源码分析,但是在stm32应用就是很清楚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你觉得而已,实际上君正、Rockchip能跑Android的CPU批量价比STM32F107还便宜,图形性能至少是STM32的一百倍。
STM32的定位是实时控制领域,连framebuffer都没有,根本不适合做GUI。VNC还需要压缩后才发送,STM32那点处理能力根本不够用。
退一步讲即使不跑Android,用S3C2440都比STM32强得多,内存不是瓶颈了,运算能力上去了,外部总线速度快了,有了这些条件才能讲“改善用户体验”。光是STM32做GUI那几个fps的刷屏速率,有什么交互性可言?
说白了,你这个想法只是立足于STM32你玩得动,Android这些你玩不动而已,根本不是什么“智能家电”领域的需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哈,可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想实现的客户端的界面很复杂而不是简单的控制,一个网页怎么可以实现很好的交互呢?真的很差的。。

网页也可以做得很复杂的。而且复杂的网页是运行于PC的,而不是在单片机上,单片机的负担很小,网络数据量也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台高见,以下就看出来了,我们其实有2440的板子,可是确实玩不动,可是android系统下的vnc是已经有了,我的想法是通过底层的数据传输没有上层的android,我们不想系统就占用了大部分的资源,所以才有这个想法的,呵呵。。至于图形能力的话,确实没有怎么考虑过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也不应该用STM32,至少得2440,不跑Linux可以跑小点的RTOS,例如RT-Thread或者uCOS II,然后在上面实现VNC协议。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STM32不是干这个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不是说stm32只能用来做svg方式的控制网络么?如果我把思路改了的话,可以做出来的吧。。呵呵感觉简单多了,可是和最初的想法差得比较远了。。

网友:
可以试试在STM32上跑ecos,ecos里面已经有VNC的服务端了,stm32的移植也是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看了下svg感觉挺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的么?好的,我去看看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不是想做gui哈,是想通过网络的远程控制,如果是本地应用将屏幕的信息发送过去,主要是数据的传输不太清楚,虽然有android等vnc的源码分析,但是在stm32应用就是很清楚哦。。

楼主不会是看贴子只看一半吧?

你不用网页,stm32处理能力又弱,不太可能实现vnc那样的标准瘦客户端,所以可以自己定义个简单协议,实现肥的客户端,不要使用远程帧缓冲,stm32做服务端只维护简单的窗口信息,实际就是伪的远程界面,很多实际内容客户端来定义和实现,通信和处理都会非常少,肥客户端,使用PC也好,速度稍快些的android也好,肥的客户端可以把界面做的很花俏,使用的时候感觉和vnc形式一样。

不过这样没啥意思,除非没有浏览器的环境。有多复杂的控制浏览器不能实现的?何况现在HTML5功能更强大。

网友:
我还是那句,STM32不是做GUI的料,做做demo可以,没实用价值。
如果你要用STM32做一个控制器,可以用智能手机来遥控,那么HTML + jQuery Mobile是不错的方案,要显示图形图表就用SVG。
无论用STM32做VNC服务器还是做客户端GUI都没实用价值,不是说做不出来,而是说做出来的效果和整体性价比都比不上ARM9以上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哈,我们会好好考虑的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可是浏览器的环境就不好做,呵呵。。谢谢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兄台有这方面的资料么?没有接触过ecos倒是我们手里有ucos和lwtcp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2016-09-06):
楼主是对STM32情有独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vnc是控制pc的,有意义么?

网友:
这帖子快5年了,gzhuli的见解思想放光芒,照得心里暖洋洋

网友(2017-01-16):
emwin貌似有vnc支持,不过107资源太少了,最主要的就是ram太小,所以还是换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