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抑制二极管替代稳压管

楼主(2011-11-21):
瞬态抑制二极管的测试电流具体是什么意义,我想把p6ke12a代替12v稳压管,电流稳定在5ma,请问长期运行是否能够稳定

网友:
干嘛要p6ke12a来代替稳压管那,
TVS的稳压精度不高,

网友:
TVS 主要是抑制杂波(短时间),并不是用于稳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电瞬间有可能会有大电流经过,会把稳压管击穿

网友:
TVS和稳压管特性是完全不一样样的,看一TVS的手册会知道,p6ke12a正式反向击穿电压并不是12V,TVS注重的瞬间保护能力,建议TVS和稳压管并用!

网友:
我在24V直流电机上体验过  特别是 尖峰电压  TVS 和普通的二极管 绝对不可比。瞬间保护速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TVS 有击穿次数的吧(不知道对不对)?注意使用寿命哦,并且TVS损坏过后曾短路状,另外TVS也不便宜吧,干嘛直接用稳压二极管,又便宜。

网友:
稳压管可以长期工作在击穿状态,即有个多少毫安的电流通过管子;而TVS管平时没有电流通过的,只在偶尔吸收几次电压尖峰,如果经常反向导通的话,TVS管子要出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稳压管可以长期工作在击穿状态,即有个多少毫安的电流通过管子;而tvs管平时没有电流通过的,只在偶尔吸收几次电压尖峰,如果经常反向导通的话,tvs管子要出问题的.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经常反向导通的话,TVS管子要出问题的”是否有确切依据或者说数据手册上有说明,有一点不理解,手册上写了最大电流又写了稳态功率,如果说只能偶尔吸收几次尖峰的话稳态功率的意义又在哪里,望指正,谢谢

网友:
看上图:P6KE12A的反向击穿后两端电压变化范围还是很大的,从11.4V一直到20多V,稳压精度不高,就算工作时动态电流变化不大,电压波动还是要比稳压管大的。
尽管5mA的电流不大,TVS热耗应该没什么问题。

TVS就是用来进行瞬态抑制的,至于你说的平均稳态功率是TVS用于功率开关、或者电机控制时电路中若是出现重复有规律的瞬态脉冲时,该电路中脉冲的平均稳态功率为峰值功率乘以脉冲宽度与脉冲间隔的比值,选用TVS的平均稳态功率应该大于此值
并不是TVS一直反向工作时的耗散功率

TVS和稳压管各有各的用途,参数都是为其设计用途设计的
尽量不要改变其设计用途

楼主说了,上电瞬间有大电流通过,会把稳压管击穿,这里用稳压管和TVS一起使用就可以各发挥各自的作用了

网友:
TVS是用来释放瞬间过压得能量,对于高于TVS反向导通的高压,会接近于短路状态,如果一直反向导通,结果当然是烧了
比较典型的用途,防涌浪,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