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回波采集滤波电路

楼主(2011-11-21):
很早之前发了一个倒车雷达的设计,现在我把滤波电路那部分的电路稍微解析下。
主要还是通过图片的方式来说明下;

楼主:
第一,电路是多路反馈结构,带通滤波

楼主:
电路的相关公式:

楼主:
书名运放权威指南。
中心频率这个公式有错,漏了一个2,应该是2*PI*C;
超声波的回波采集,可以根据这个确定所有电阻电容的值;

楼主:
这是案例。

楼主:
由于这是一个反相电路,对于没有负电压供电的电路,需要在正反馈端加上偏置电压,目的就是使输出的负电压偏置,输出大于0以上。超声波采集的信号是微弱信号,这就需要追求高增益,对于稳定性的话,一般采用两级运放,四阶滤波器实现。

网友:
楼主讲的这么好怎么没回复呢?

LZ讲的很详细;问LZ几个问题:

1,还原成无源滤波电路是不是就是下面这个??

不知书中是否有加上这个R3后,低通高通的截止频率值的公式??

2,LZ最后说到高增益。看了一下增益的公式为负值,所以Vo/Vi<1;那么此电路在增益方面不会有所改善吧??后面还需要运放放大吧

用楼主的例子仿真了一下:

中心频率的值为1KHZ左右;
但是看图中Fm处的增益显示不是-2;不知为何??为何改变AC的值后,增益也改变??

我是以-3db作为截止频率的,看了一下大约101HZ

根据楼主的公式:B=1/pi*R2C=1/3.14*32K*100nf=100hz,差不多,但是跟上面一样AC值变化,B也改变??

可能这个软件我设置错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我最近发的帖子,我是会回复的,太久远的,我基本不进帖子查看;要是amo设置下网页能够提醒楼主有回复最好;
是的,这个是负的增益,所以我最后提到需要加偏置电压,在正相输入端输入正电压后,和增益之后的输出相加,得到的是正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增益为负值,是Vo/Vi<0,|Vo/Vi|》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你那个无源模型是对的。
低通高通根据B确定的。公式的话我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你加个偏置电压看看。你这软件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R3的话,那么第一级低通滤波的Fc=1/(2PI*R*R3/(R+R3)*C);第二级就根据前一集处理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穿梭时空呢,刚两天啊;;;呵呵回复

【8楼】34071417

增益的公式 20log(Vo/Vi)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B根据高通低通确定吧回复【10楼】34071417

Ltspice,我也没用太熟

回复 网友B:

跟R2没关系么??我觉得应该有关系吧;;那个等效电阻是不是还应该加上C的容抗+R2呢??

呵呵呵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R3是确定低通的,我上面计算的是第一级,第二级考虑进去,Fc2=1/(2PI*R2*C);R3决定的是低通中心频率;如果要修改高通的中心频率,把R3换到R2边上去。
增益是由R2,R1决定的,你的电路设计上是R2,32K,R1 ,8K,你修改后试试

网友:
模电学的不好,明天去看模电了

网友(2014-07-15):
MFB 带通滤波器, 我们最常用de那个超声波模块(HC-SR04)(淘宝上卖得最多的那个) 也就是用的这个电路,但是淘宝上的那个电路,我一直没有解析清楚,有没有高手能够帮我解析一下

网友(2014-11-13):
不错的资料,找了好久的电路呀。